求KND数控系统的说明书

楼主(2013-01-08):
谁有KND数控系统的说明书资料 啊?

网友:
信息量太少了,都不知道是什么型号的系统,你可以去KND官网下载,

网友A:
KND网站上能下到
KND,广数,华中,那个用起来稳定,好用些?
用过的讲讲。

网友:
华中的应该不错

网友:
KND、广数稳定性不错的,就记得华中老白屏。国产系统相对来说伺服驱动器的故障率较高。

网友:
引用 网友A:
KND网站上能下到
KND,广数,华中,那个用起来稳定,好用些?
用过的讲讲。

5年前用过KND 广数 觉得KND比广数稳定些,但是最近好多人都是KND不如广数稳定了,华中最近用了一段时间,HNC18i系统,老是出现运行过程中刀补数据丢失或者是坐标自己就改变.......很恼火

网友(点评):
广数相对来说没有KND稳定,故障率也很低,但是广数售后服务非常好。所以我在的长三角这边机床厂都喜欢用广数的,华中的不太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