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心钻和定心钻

楼主(2013-01-08):
请问一般的中心孔,你们采用的是中心钻打的还是定心钻?

网友:
中心孔不是用中心钻吗?

网友:
中心钻与定心钻是不同的,中心孔因用中心钻,不同要求的中心孔,需要用不同的中心钻加工。

网友A:
 在进行钻孔加工前,先用刚性好的定心钻钻一个深度为1~2倍直径的初始孔,保证普通钻头进行钻孔加工的准确性

,并为攻丝预留倒角,便于攻丝加工。而中心钻分为A、B、C三种,根据不同中心孔选择不同中心钻。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在进行钻孔加工前,先用刚性好的定心钻钻一个深度为1~2倍直径的初始孔,保证普通钻头进行钻孔加工的准确 ...

陆架兄:
     有没有相关的资料上传些,对这方面不了解

网友:
这是两种不同用途的钻孔工具,当然不宜互相代用。中心钻打中心孔,前面是圆柱小孔,后面是较大的圆锥孔,加工精度较高,钻孔深度有标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陆架兄:
     有没有相关的资料上传些,对这方面不了解

学习了! 谢谢大陆架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