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出出主意,这个零件是怎么加工的?

楼主(2013-01-09):
这个零件据说是老美加工的,客户想在国内做,此零件主要用在化工行业,材质为高强度不锈钢,内侧为54齿齿高4.5的齿轮,外侧需要钻通351*27个直径1的小孔。

网友:
也想知道如何加工

网友:
建议楼主把图纸贴上来,这活儿看着不简单(俺没见过内齿加工),俺先瞎分析下:内齿轮上的孔是用来润滑的吧?

网友(点评):
内齿,拉和插都可以吧?

网友(点评):
这么长的孔,拉和插都不好加工啊

网友:
内齿只能拉削加工!

网友(点评):
这个用拉可以 不过精度不高,

网友(点评):
拉削的精度可以很高的哦!

网友:
这么麻烦的东西,也请教一下了。

楼主:
我按照尺寸做了个x_t的模型,和各位分享一下。

网友:
通孔的话,可以考虑用镗,这么长的花键套有点难加工。

网友:
等待高手解答

网友:
通孔的话,可以考虑用镗,这么长的花键套有点难加工。外面小孔好加工的

楼主:
这个筒的长度是1515,直径是117,壁厚2。

网友:
这个零件用拉齿机加工

网友:
真不知道里面的齿怎样加工,真想见识一下。 哪位大侠有视频,真是感谢!

网友:
内齿应该用拉削加工就可以加工    但不知道能否保证加工精度

网友:
这么长的内齿,估计也只有拉床了!

网友:
特殊的东西 顶上去

网友:
拉吧,这孔专床钻吧

网友:
期待高人出现解答难题

网友:
内花键是用拉刀拉的。

网友:
这个零件的内齿八成是拉削加工的,不过粗加工后的淬火,再精加工就不好说了。
您没留意一下他的表面是什么加工的痕迹呀

网友:
是不是后期的齿面有涮光的工序啊

网友A:
似乎和这几个东东有点亲戚。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似乎和这几个东东有点亲戚。

的确像,这个好似离合器里用的。不知这种零件是批量生产还是单件加工?是不是需要多种专用的工装夹具?

网友:
要开模具的吧

网友:
这个东西。。。等待高手解答,我也不太清楚。

网友:
坐等高手解答

网友:
也想了解一下,留个脚印

网友:
这类工件大多单件加工,需专用设备 刀具 附件。

网友B:
精度要求高不高,高的话线切,不高铣就可以了。。。。。

网友(点评):
发错了,网络慢那个没发完这个就打开了,呵呵,sorrier。。。。。。。

网友:
可能是拉削出来的吧!

网友(2013-03-24):
内齿直接拉出来,可以的。精度也OK,外孔搞立式加工中心+第四轴,内齿定位,直接打就可以了。

网友:
坐等高出现!关注中.....

网友:
加长的嫩齿轮和薄壁套,加工应该比较难得,齿轮应该用拉比较好,不好排屑,要加大排屑巣,拉完后加工套外表面。当然只是建议,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
求高手出招。。。。。。。。。。。。

网友:
前几天我刚加工了一个小的内花键齿轮 模数1 还专门定制了刀具 但是由于是薄壁 故需要先热处理,否则变形很严重

网友:
车镗内孔,拉削内孔,上花键芯轴车外圆
立加,上四轴。钻直径1的孔

网友:
机械社区的高手众多,大家一起讨论一定能找到解决方法。

网友:
大型插齿机,估计国内没几家有这设备,那几个军工都悬。

网友:
滚压可不可以呀?等待高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精度要求高不高,高的话线切,不高铣就可以了。。。。。

这么怎么铣呀?

网友:
等待高手

网友:
是不是开模具之类的呢,然后再精加工

网友:
先钻孔,大型线切割加工内齿,只要有设备,难度不大

网友:
不可能拉的,真要拉一把拉刀要几米啊,必须四轴钻孔后,线切割,还省了去内孔毛刺。

网友:
内齿轮可以拉削加工,不过要分多次,粗加工以后,留较小加工量,加工孔壁上的孔,要用精明分度头。钻头要短,转速在1500以上,转完以后拉销精加工。

网友:
定制刀具,用拉床

网友:
我认为小孔是NC加工的,这个主要有程序,加工很快,一个班的时间够了,内孔的齿槽,是线割加工的。

网友:
想知道如何加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么怎么铣呀?

写错了是“拉”

网友:
加工这个,那实力可见啊

网友:
小批量用线切割,批量大就定做拉刀吧。

网友:
我怎么感觉像花键啊。是不是要先打孔,然后再加工花键呢。期待专业人士的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