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去酸洗,还有其他办法处理该表面么?

楼主(2013-01-09):
冲压件,电工钢板材料,需要电泳。由于冲压时有冲压油的缘故和材料本身的原因,表面上会形成氧化保护膜。电泳后的胶带剥离实验不好。环保部门直接通知不许使用酸洗,否则直接让关门停工。发外面处理成本有太高。使用喷沙处理后,有开裂等外观问题。使用砂纸打磨效率低下,使用钢丝刷也同样如此。喷丸处理有爆炸可能性,也不行。还有什么办法不?

网友A:
我不太懂,材料有特殊要求吗?酸洗板怎么不能用了,除油可以用除油剂吗?

网友B:
试试酸洗板,一般酸洗板上面都有油,电泳前需要脱脂处理
另外为什么不让用酸洗啊 很多做涂装的工厂都有酸洗这个工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不太懂,材料有特殊要求吗?酸洗板怎么不能用了,除油可以用除油剂吗?

钢板来料是卷材。普通的无取向电工板。由于材料一方面需要一次购买几吨,然后在几个月内慢慢用完,用酸洗板的话防锈问题突出。另外此工件冲压出来后会进行焊接处理,用酸洗板不合适。除油问题不大,使用碳氢洗液可以处理。难的是材料表面的氧化膜。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试试酸洗板,一般酸洗板上面都有油,电泳前需要脱脂处理
另外为什么不让用酸洗啊 很多做涂装的工厂都有酸洗 ...

环保那边的环评报告下不来。要么你搬厂要么就别做,环保局就这个态度。14001有要求所有工艺都符合环评,所以没有办法啊……工厂5公里内无化工厂,无化工污水处理设施,离居民区近,你自建一套也不允许。

网友:
      1.机械处理方法,采用非标打磨机进行打磨,效率高,设备费用较大;采用气动手提打磨机,费用适中,效率较高。
    2.化学处理方法,尝试使用过氯乙烯脱漆剂清洗;航空煤油清洗等。

网友:
你可以用真空清洗机

网友(2013-02-21):
用超声波清洗机。

网友:
我看过一个产品方案,好像用饱和蒸汽可以清洗你的产品,没有新的污染产生,环保方面只要做好清洗下来的废油回收处理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