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样的截面的惯性矩比较大

楼主(2013-01-09):
什么样的截面的惯性矩比较大

网友:
http://baike.baidu.com/view/790306.htm
百度百科里面有,很详细,I就是

网友:
顶楼上的,除非是圆形截面

不如同一个截面不同方向的惯性矩都不一样的

参考下惯性矩的公式

网友:
同样的面积下,截面越虚心,惯性矩越大。

网友:
材料力学书和机械设计手册上都有相关的计算,查资料比上来问效果好多了。

网友:
同样的面积下,截面越虚心,惯性矩越大。用矩形截面,高度与宽度的比例为3:2.

网友:
惯性矩只有最小(形心惯性矩),没有最大。坐标系不同,惯性矩就不同。一般坐标系的原点离截面形心越远,惯性矩越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