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面粗糙度的测量差异: Rz

楼主(2013-01-09):
各位大侠:
我们在检测时发现零件表面粗糙度已超过上限Rz4, 但供应商复测后认为零件在公差范围之内, 最终为了消除双方之间的测量差异, 采取了以下措施:
双方都对设备进行了重新检定;
设备的标准块也重新标定;
选择了指定的样品, 并指定了测量位置, 双方都进行了测量, 并都送到各自的第三方检测, 差异仍在(且各不相同);

请问: Rz的测量差异多少为合理 (设备本身的误差有10%)?

期待高手解惑!
谢谢!

网友:
同一工件的同一个部位给两个粗糙度仪来检测差异很大嘛?那要是拿同一个粗糙度样块来测,两个机器仍然有差异那肯定是粗糙度仪的问题啊。。。看谁的粗糙度仪更好咯。。。

网友(2013-03-22):
一般的手提式粗度测量仪器精度指标,进口的可以达到5%(很多标示能到3%)、国产可以达到10%(都标示5%)

(双方都对设备进行了重新检定;设备的标准块也重新标定;选择了指定的样品, 并指定了测量位置)
若产品粗糙度很小且一定要深究Rz,则必须将标准标注进来
Rz(DIN4768、4762)(ISO4287)(BS1134)(DB31007)(NF E05-015)等
否则不同标准算出来的也会有不同

网友(2013-11-05):
知识共亨,让大家共同进步!

网友(2018-08-07):
我又来赚威望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