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加工,震动太厉害,可是以前没这个样子

楼主(2013-01-09):
大家帮我看看什么原因造成的,说是震动的太厉害,可是以前没这个样子 ,而且反面也没有这个原因。不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
给个图啥。

网友:
我看个赛啊?

网友:
数控车还是加工中心,啥工件?

网友:
这叫大爆发,小毛病集中出大毛病。

网友A:
想帮你都没有办法下手,什么抖动,主轴还是床身,工件还是刀具?

楼主:
图片没上传的上来

楼主:
一边有有一边没有 而且以前也没有 大家帮满看看

网友:
加工中心吗、看看是否装夹不稳定

网友B:
是不是刀杆太长呢,没力,或者吃的太多呢,还有就是装夹有没有压紧啥的,下面是等高块吗,看着机床应该是数控镗铣床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想帮你都没有办法下手,什么抖动,主轴还是床身,工件还是刀具?

现在有图了 请帮忙看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刀杆太长呢,没力,或者吃的太多呢,还有就是装夹有没有压紧啥的,下面是等高块吗,看着机床应该是数 ...

压紧了就这个部位有 加工中心 刀是100的快速面铣刀长度100左右吧

网友:
说说我的看法吧:单纯从照片上看的话,工件高度宽比大于2,高长比1点几。故走刀方向的选择想X方向(拍照的左右方向)。看见你的支点不高,应该没有问题,在允许的情况下应该将压点位置加高,但必须压在强度好,力可以直接传递到支点的压点上(压点选择应考虑变形和破坏)。加工方式为不对称铣,吃刀宽度不要大于70mm(刀是100的快速面铣刀长度100左右),单刀吃刀不要太深。如果有共振和啸叫应调整转速。一时只想到这些了。

网友(点评):
应该将压点位置加高,要注意螺帽的位置不要高于平面,以免发生冲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