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除电机抖动,急需解决

楼主(2013-01-09):
在此先谢谢看过本帖的大侠!本人急需解决步进电机转动时,消除步进电机轴向传导的抖动?

网友A:
轴向问题,用一个好的膜片联轴器,这东西有时挺贵的,以德国质量最好,可以消除轴向影响,

自身抖动问题,要在细分上想办法,细分还解决不掉,就是步进电机自身的问题,用质量低劣的电机,就这个德行,没办法,

网友:
引用 网友A:
轴向问题,用一个好的膜片联轴器,这东西有时挺贵的,以德国质量最好,可以消除轴向影响,

自身抖动问题 ...

路过,学习了

网友:
我们碰到过一次  电机震动大得很  大家以为是结构问题   后来试着换了个电机 好了

网友:
把电机拆下来空转,看是否有轴向振动。如有,说明电机有问题。如果没有,说明所带负载有问题。然后找出原因所在,对症下药。
电机振动,修理、更换或者采取隔振措施;负载震动,修理或更换。

网友:
首先,你要确定是电机抖动还是机械抖动
机械抖动你自己应该清楚,我跟你说一下电机抖动。
伺服与步进电机抖动通常发生在启动与停止时,匀速运转时一般不会有抖动。原因有以下几点
1、机械惯量太大,电机在精确定位时驱动内部增益不足,这个可以通过调节驱动器增益解决;
2、电机选型问题,电机有低、中、高惯量三种(不知道步进有没有这个分类),在种类不变的情况下可以适当加到电机功率来解决。

如果选购伺服的话给你点小建议:目前国产伺服因为技术瓶颈的原因,没有高惯量伺服电机,所以只能通过增加电机功率来实现(自然价钱也就贵些)

网友:
用一个好的膜片联轴器

网友:
步进电机均有固定的共振区域,二、四相感应子式的共振区一般在180-250pps之间(步距角1.8度)或在400pps左右(步距角为0.9度),电机驱动电压越高,电机电流越大,负载越轻,电机体积越小,则共振区向上偏移,反之亦然,为使电机输出电矩大,不失步和整个系统的噪音降低,一般工作点均应偏移共振区较多。

网友:
我以前修过一台上电运行就振动的伺服电机,原因是反馈板松动,造成反馈信号顺序局部丢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