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听听大家的意见,探针类零件的加工工艺

楼主(2013-01-09):
想听听各位前辈对于此种零件加工工艺的建议!!!

网友:
沙发顶个,等高手

网友A:
个人感觉,是不是开模具的!

网友B:
太小了吧,会不会是英寸的图纸啊

网友C:
如果要车加工,高速纵切车能车,转数不能低于4W

网友D:
上自动车一般没问题效率又高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上自动车一般没问题效率又高

你是不是搞加工的,你自动车给我做做看! 不懂就不乱说。。。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要车加工,高速纵切车能车,转数不能低于4W

问题一般纵切主轴最高转速也就9000-10000,最关键的还是刀子,这位师傅你有关于刀具方面的建议吗????谢谢 !!!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个人感觉,是不是开模具的!

这个零件是材料是铍铜,和PD高速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太小了吧,会不会是英寸的图纸啊

不会,探针类零件一般就这么大,呵呵 !!!

网友E:
图纸尺寸对吗?单位mm还是英寸?什么材料?如果mm,感觉太小了,车床估计够呛

网友:
引用 楼主:
问题一般纵切主轴最高转速也就9000-10000,最关键的还是刀子,这位师傅你有关于刀具方面的建议吗???? ...

个人认为刀具刃口要锋利,刀尖半径1丝,高线速度,几个u的吃刀

网友F:
你这个好象是喷油嘴的阀针啊?如果是,精度,光洁度,硬度要求十分高的

网友:
不懂、 等解析

网友G:
搭车问有加工探针类零件吗?联系qq:29416673。比楼主的尺寸要大些,
材料铝、铜、不锈钢都可以

网友H:
河南有做的,以前有几个地区专做牙科的小配件,好像是用仪表车床车的,如果你要求的精度太高估计仪表车是做不出来的~你也可以去上海做手表的厂看看给不给你外协。

网友I:
这个只有用瑞士纵切型机床,还要是双主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I:
这个只有用瑞士纵切型机床,还要是双主轴的

也不行, 夹头开夹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H:
河南有做的,以前有几个地区专做牙科的小配件,好像是用仪表车床车的,如果你要求的精度太高估计仪表车是做 ...

手表厂。。。。这思路,好像。。。可以走走。。不过我也不确认

网友:
引用 网友G:
搭车问有加工探针类零件吗?联系qq:29416673。比楼主的尺寸要大些,
材料铝、铜、不锈钢都可以

呵呵。。。偶

网友:
太小了吧

网友:
貌似很难...零件太小,精度又高,对刀具跟机床要求都很高,建议楼主咨询下六角车大侠吧,俺们楼下听课

网友:
同意那位说去做手表之类的企业问问

网友:
我在一些手册上见过相关说明,但没有亲眼见过。在一些医用器材上会有一些针状或细长的零件,加工的方法也是在车床上(我想应该是专机),但装夹是是将零件“拉”住,然后再车。

网友:
关注了好久了,坐等高手啊

网友J:
好小~~是批量加工么

网友:
现在不是有种MIM技术吗,你可以问问,

楼主(2013-02-17):
引用 网友J:
好小~~是批量加工么

嗯嗯 ,批量加工,

楼主:
引用 网友E:
图纸尺寸对吗?单位mm还是英寸?什么材料?如果mm,感觉太小了,车床估计够呛

是公制的 mm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这个好象是喷油嘴的阀针啊?如果是,精度,光洁度,硬度要求十分高的

这个不是阀针  阀针的话还比它大点,这个属于半导体上用的 !!!!

楼主:
引用 网友H:
河南有做的,以前有几个地区专做牙科的小配件,好像是用仪表车床车的,如果你要求的精度太高估计仪表车是做 ...

河南???能具体点吗!!

网友:
深圳有个叫先得利的厂专做电子探针,可以联系看看

网友:
手表零件一般多是冲压的,这个也可

网友:
坐等高手啊。

网友:
等待高手

网友:
这么小,没做过,等高手

网友:
这么小怎么装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