阀座阀座角度如何确定?

楼主(2013-01-09):
图为单向阀阀座组件,球的直径为50mm,其阀座密封面的角度A如何确定?

网友:
比较难测量,但也有做专门测量设备的,原理是利用三角函数,但检测结果也不是很准确。  d0 a3 ]* S7 @4 }5 ?
其实如果只保密封,没必要非得测角度,利用刀具保证也很容易,做铰刀或用砂轮

网友:
车锥体,红丹到色检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