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极限limx→0(sinx)/(x)=1的求解!

楼主(2013-01-09):
极限limx→0(sinx)/(x)=1这个问题,学过高数的同志们都应该很熟悉吧,求解证明过程也有几个方法了。。但下面这个证明(本人在网上找的,如有雷同,实属巧合成不成立?
欢迎大家来吐槽。

sinx = 对边/斜边。

角x(弧度) = 弧长/半径;

 当x→0,sinx/x = [对边/半径]/[弧长/半径] = 对边/弧长 → 1 。

网友:
此解法实质是夹逼定理

sinx/x的极限可以用夹逼定理得出的,画个图就明白了

另多说一句,sinx/x,其极限为1的价值非常大,不光是用在数学上,说个最简单的,当x很小时,x和sinx的值是非常接近的;求解单摆运动微分方程时,用x代替sinx化为线性方程求解,最后得出简谐振动的结论,就是使用这个原理

网友(点评):
等价无穷小替换,力学书上很多地方用了这个方法,一般人根本看不明白。说实话也不怪他们,书上都说半边话,自学的人很悲哀。

网友(点评):
学习了,本人就是在学高数时实在不理解那个夹逼定理才找到这个解法,感觉很好理解。

网友:
(sinx)/(x)=1则x=sinx 超越方程

网友(点评):
太深奥了。

网友:
LZ: 你这仅仅是描述,不是证明!

网友:
这是必须要理解的。不然limtanx/x=1、(1+1/x)^x.....更要糊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