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方孔如何加工

楼主(2013-01-09):
如图,在圆管上加工上下贯通的长方孔,注意孔是方孔,不是长腰孔,能加工吗,用什么方式加工,是机加还是线切割。

网友:
什么材料 多厚的管

网友:
楼主用电火花吧

网友A:
感觉线切割比较方便

网友(点评):
同意此办法

网友:
切槽刀一切行不行?
不行的话那就插。
再不行就线切割

网友B:
线切割最方便

补充内容 (2013-1-14 13:19):
打个小孔穿线

网友(点评):
我一直不明白线切割,封闭图形怎么线切割

网友C:
线切割、电脉冲任选其一

网友:
线切割,电火花慢了点,孔有什么要求,尺寸?

网友:
线切割  我们做过一个类似的  用整个铝块切割的箱体

网友:
线切割 或插床

网友D:
如果管壁不厚,用冲床,

网友:
线切割比较方便

网友:
什么要求都没有,直接气割!!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如果管壁不厚,用冲床,

冲床会不会变形

网友:
如果是对称的,线切割很方便。用插床也行。

网友:
引用 网友E:
冲床会不会变形

会变形,而且很大,但是速度快,相当快,

网友:
果断线切割

网友:
线切割,不然就用插吧

网友:
线切割哇,很方便

网友:
建议先用小钻头在上面打个孔在用线切割。

网友:
线切割最好了,精度还高

网友:
薄的话,上冲床

网友:
还是跟帖学习

网友:
各位大臣,怎样才能让朕的帽子没有绿色的?   百官无语,龙颜大怒:想不出办法  割了再说!!

网友:
有人提到壁厚问题,我想一个别人没说过的,要上下贯通对称,又要不受壁厚影响的...
用拉刀拉如何?

网友:
要是量不大就线切割吧,挺方便的,真是量大再想别的方法

网友:
不要精度,要效率的话激光切吧。

网友:
带A或B轴的数控铣去加工

网友:
线切割,要不就做个夹具, 怎么加工都好

网友:
线切割,电火花慢了点。插床

网友:
线切割,个人认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线切割、电脉冲任选其一

这两个的主要区别是啥,不是很明白,还有用于封闭图形还是非封闭图形

网友:
引用 网友B:
线切割最方便

预先打穿线孔的

网友:
个人认为,如果零件不是很大,表面要求不高的话,都是线切割好点,不管是效率还加工都是比较方便

网友F:
线切割吧 一次可以多加工几个

网友:
插或线切割。多厚的材料?

网友:
引用 网友B:
线切割最方便

先打个小孔穿线就可以了

网友:
同意线切割

网友:
楼主最后决定怎么做呀?

网友:
推荐线切割

网友:
线切割最适用

网友:
引用 网友F:
线切割吧 一次可以多加工几个

一个,,

网友:
电火花成形or电火花线切割...

网友:
线切割比较慢,水切割快些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觉线切割比较方便

同意,如果机加,还得考虑变形、夹具

网友:
铣出来不行么?做个治具固定。

网友:
用冲床冲压

网友:
光纤切割,有条件用冷激光

网友:
如果尺寸要求不高,管的壁厚没有超过10mm,可以使用镭射加工,速度比线割快!

网友:
插床不合适,线切割了

网友G:
如果要求不高的话,直接用手工等离子切割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如果要求不高的话,直接用手工等离子切割就可以了。

严重同意

网友:
没说的线切割。

网友:
额,感觉夹持住了用切割铣刀可以加工得出来。; s. @4 s5 p6 e! p9 a
电火花可以一次加工对穿的两个

网友:
涉及到清根问题,所有只能选择线切割加工。

网友:
方孔槽也可以先在铣床做好U型槽然后四轴车床自己磨刀,主轴不转,进行插槽

网友:
首先在方孔区域钻一工艺孔,在线切割上穿钼丝,用线切割割方孔。

网友:
果断线切割 成本低

网友:
用线切割

网友:
线切割方便点

网友:
如果工件有批量,先铣个缺口,留点余量,再用拉刀拉一下。

网友:
线切割比较好做 电脉冲也可以

网友:
线切割 很容易的

网友:
最合适的就是线切割

网友:
管壁不厚可以用冲床,模具要外包内撑!

网友:
精度要求高不高,高的话线切,不高铣就可以了。。。。。

网友:
线切割!电脉冲·电极用方管

网友:
快走丝线切割

网友:
加工方法很多啊,根据你的材料,尺寸大小,精度,去选择吧

网友(2013-02-11):
量小打孔直接上线切割,两大做模具直接落料

网友:
先钻孔,再用拉刀试试

网友(2013-03-14):
线切割可以理解,但是插床真心没见过

网友:
方孔类的零件,我们的零件中有用到用过插车(不过零件是42CRMO,委托外协单位加工的),之前我们的一些普通钢类的零件方孔都是用的线切割,不过线切割比较慢。

网友:
线切割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