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是刮研的要求单位吗?

楼主(2013-01-09):
刮研单位要求是:xx点/平方厘米,这个斜杠后面单位代表什么意思?是刮研的要求吗?
还是别的什么?
还望大虾不吝赐教

网友:
我知道的也不多,大概是每平方厘米用涂红丹粉看有多少个接触点的方法评价的。

网友(点评):
我们一起学习进步喽

网友:
每平方点数越多,代表精度越高。

网友(点评):
我还以为是点数少了好呢 嘻嘻,学习了

网友A:
是指25.4*25.4范围内的接触点数

网友(点评):
有的资料是:25mmx25mm,到底是哪个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指25.4*25.4范围内的接触点数

1英寸=25.4mm

网友:
刮研的点数一般都是以每平方英寸为标准的。

网友(点评):
嗯,多谢前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