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螺纹松紧配合加工问题

楼主(2013-01-09):
如图:按此图加工后配合,在箭头方向上外母螺纹和公螺纹很松,有什么办法保证两个既能顺利旋入,又能不松动(或者竟可能小的松动)?请教

网友:
从网上查到如下内容:根据理解,是否应该选用6H/6g

公制螺纹,外螺纹有三种螺纹等级:4h、6h和6g,内螺纹有三种螺纹等级:5H、6 H、7H。(日标螺纹精度等级分为I、II、III三级,通常状况下为II级)在公制螺纹中,H和h的基本偏差为零。G的基本偏差为正值,e、f和g的基本偏差为负值。如图所示:
1、 H是内螺纹常用的公差带位置,一般不用作表面镀层,或用极薄的磷化层。G位置基本偏差用于特殊场合,如较厚的镀层,一般很少用。
2、g常用来镀6-9um的薄镀层,如产品图纸要求是6h的螺栓,其镀前螺纹采用6g的公差带
3、螺纹配合最好组合成H/g、H/h或G/h,对于螺栓、螺母等精制紧固件螺纹,标准 推荐采用6H/6g的配合。

网友(点评):
感谢,也就是说6H/6g相对7H/6g配合紧一些,我先拿去做个试验先

网友:
涂胶,参考耐落防松螺栓

网友(点评):
不能涂胶,这个需要靠拧螺纹调节出水大小的

网友:
网上下的资料,楼主可下下来看一下
另外螺纹不可能没间隙的,如果需要锁紧或固定,可以从设计上考虑,加锁紧螺母或其它结构

网友:
楼主试验后的结果晒一下啊。后辈们学点经验

网友(点评):
楼上说的对,改配合间隙,可是图面上改容易,现场加工比较麻烦,这个对刀角度要求很高,批量加工不太好实现,我改了结构,能够保证径向不晃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