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说0.999无限循环=1,同事说不对还笑我....

楼主(2013-01-09):
今天上班遇到一个问题,然后我说0.99无限循环就=1,同事说不对,让我证明给他看!我说这个小学知识都可以证明的问题,不用证明。他还笑说SB怎么可能相等?!它就差0.0000~00000001!@#$%!@$%!#$^然后我就么有说了.................

网友:
这个问题其实要看在什么情况下~~
如果是纯数学,那么它们当然不相等~~
如果是在现实应用中,它们可以近似认为相等~

别说无限循环,在不同应用领域对小数点的要求不同都会有不同的结果~
比如:在黄金领域,99.9%与99.999%就是两种纯度级别了,价格也有不小差异~

网友(点评):
注意下,数学上也是可以证明相等的。不是近似啊。

网友(点评):
对,他不是约等于而就是等于!!!

网友:
按柯西极限观点,此2数是等价的,我也觉得是等价的

但是,我网上查过,这个问题,挺麻烦,目前有这几种说法

1. 0.9循环不是实数,出处是卓里其的数学分析第一册第一章,讲实数完备理论上有讲述
2. 0.9循环是超越数,有人声称有严格证明,但是我没有找到
3. 0.9循环在实数公理范围内不可判定,显然是引用了哥德尔不完备定理,但是没有证明

其实,这个问题,如果不是数学专业的,不需要深究,你觉得等于就等于,你觉得差一个无穷小,我觉得也是可以额

网友(点评):
这种问题,的确不是咱们能解决的。要解决这样的问题,恐怕得要出现一位,甚至很多位伟大的数学家才能解决吧?另外,如果解决了这个问题,很多物理学和哲学问题也将随之破解

网友(点评):
NO,我说了小学知识就可以证明的!小学就可以!!!!

网友(点评):
小学知识的证明是不完整的,有隐含的假设。

网友:
可以证明来自: Android客户端

网友:
1/3=0.33...333    乘以3则等于 0.99..999
但大家都知道3*1/3=1

网友(点评):
1/3=0.33...333 是怎么来的?这需要证明!

网友A:
令x=0.999999.... 10x=9.999999...  9x=9    x=1 ok来自: Android客户端

网友(点评):
怎么由10x=909999→9x=9的??

网友(点评):
证明过程隐含了一个前提,那就是0.99999........是有极限的,但这一点需要证明!

网友:
1/9=0.111111......11111;0.99999.....9999=0.111111.111111*9=1/9*9=1

网友(点评):
同5楼,1/9=0.111111......怎么来的?需要证明!

网友(点评):
1/9=0.11111111 2/9=0.222222 3/9=0.9999999 ..........8/9=0.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

网友:
1.LZ数学功底还是不错的。极限这个概念不是那么容易理解的,人类花了几千年的时间才搞明白。
2.我提个更高的要求,LZ明明是对的,为什么说服不了同事?数学最精确了,相等就是相等,不等就是不等。LZ说服不了你同事,说明你对极限的概念还是没有完全理解。
3.引申一下,芝诺悖论里的“阿基里斯跑不过乌龟”和“飞矢不动”,是个人都知道其结论荒谬,可是怎么样从逻辑上反驳他呢?把这个问题想清楚了,极限就容易理解了。

网友:
设   A=0.999999........
     10A=9.999999...............
      10A=9+A
          A=1
呵呵

网友(点评):
设 A=0.999999........,这一点是需要证明的。

网友:
这个可以分解为无穷级数求和,0.9,9无限循环,其计算结果为1。

网友:
不要和一个纯傻去辩论,他会将你的智商拉到和他同样的水平,然后再用丰富的经验将你打败。

网友B:
难道要证明这个也和白马非马说有关?

楼主:
引用 网友B:
难道要证明这个也和白马非马说有关?

么有办法,懒得证明给他看,么有意义。。。。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令x=0.999999.... 10x=9.999999...  9x=9    x=1 ok

哦也对,一时没看明白

网友:
引用 楼主:
么有办法,懒得证明给他看,么有意义。。。。

嘿嘿........................不解释!

网友:
其实 在实数完备公理中 并未定义无穷小数 如果你把无穷小数看成级数 那么 0.9循环 确实是收敛到1的 而级数的基础就是柯西极限概念

所以我才说 按照柯西极限观点 0.9循环确实等于1

如果你不承认无穷小数,那0.9循环就是个麻烦的东西了

确实可以不承认无穷小数,按实数公理,无穷小数没有定义,至于什么无穷不循环小数是无理数,这个是一直以来的误解。无理数的正确定义是,不能表示成2个整数之比的实数。

最后说一下实数的精确定义:符合4条实数公理的任意集合称为实数集,实数集中的元素称为实数
1.加法公理 实数可以进行加法运算 且满足交换结合率 且有唯一0元
2.乘法公理 实数可以进行乘法运算 且满足交换结合率 有唯一幺元(就是1啦)
多说一句 满足加法公理和乘法公理的集合连同加法乘法运算,称为可交换群,即实数是可交换代数
3.有序公理 任意2个不相等的实数均可比较大小
4.稠密公理 任意2个不相等的实数均存在大小介于2者之间的实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