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单的六角内孔怎样加工?

楼主(2013-01-09):
请教做过类似六角内孔加工的。怎样加工?零件材料为不锈钢,数量1000件,国外的零件,要求很高的。

网友:
用电火花不就可以吗?

网友:
电火花比较理想

网友A:
一般的工艺有以下几种:1:比较小的内六角,零件材料不太硬(加工后热处理)可以用工具钢制作六角冲,预钻孔然后冲成。2:电火花加工,先制作一个碳晶六方,然后上电火花机床。3、大的可以用插床。4、线切割每件穿丝,精度好效率不高。5、行星轮六角车加工,要预钻孔和加工空刀。

网友:
平常用的内六角螺栓是冷镦的

网友:
可以试试6楼的第一种方法,我们厂的六方孔就是这么做的,不过我们厂的材料是铜额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的工艺有以下几种:1:比较小的内六角,零件材料不太硬(加工后热处理)可以用工具钢制作六角冲,预钻孔 ...

行星轮六角车  是个什么机床 我上网查了一下 没有相关资料 麻烦你 传一份上来 谢谢!

楼主:
本人刚刚咨询了上海研马机械有限公司 ,他们六角内孔加工工具价格比较高,一个刀具可以加工45#钢材的零件才50~60个,如果加工不锈钢的材料就不好说了,附件提供给大家参考。

网友(点评):
这是典型的旋拉推,称旋转拉刀,寿命取决刀具本身,,有进口的,能找到。

网友:
还挺深的 ,要不然走心机也能做@@@@@不过不锈钢的没试过,钛合金的没问题。

网友:
这就是第一个方法。

网友:
根据你的实际情况用点火花最经济实惠。效果也好。

网友(2015-08-08):
台州科驰机械生产的精驰工具,旋转冲削刀具可以使用加工四方,六角的内外孔。技术比较成熟了的,只是刀具使用好像没多少人发现。加工上面,零件生产还要看成本,时间,质量来决定的。楼主可以自己看看查询一下。

网友:
这个在数控车床上用端面动力刀头可以铣出来啊。

网友:
冲削刀具是一个操作简单的转削孔刀具,可在盲孔或者通孔上,锐边或者倒角制作有规则或者不规则的多边形,除了标准的六角形与正方形孔,也可制作沟槽,星形或者其他特殊的外形。
冲削刀具适应于一般的车床,CNC自动车床,综合加工机,钻床以及特殊功能的机器。也适用各种标准或者特殊内外孔冲孔。
台州科驰机械制作旋转冲削刀具,研发冲四方,六角,花键,星型等内外孔的刀具。

网友:
1000件,用10楼的专用刀具可以考虑

网友:
我公司主要经营/生产刀片、切断切槽刀具,主打产品有伊斯卡,三菱,京瓷等品牌端面槽刀,一站式切槽切断解决方案。是阿里巴巴诚信通会员。 公司秉承“顾客至上,锐意进取”的经营理念,坚持“客户第一”的原则为广大客户提供优质的服务。 电话:0769-89793718,13798768822陈生,期待您的来电。来电时说是在网络看到我们的,可以享受9折优惠哦!

网友:
看了老帖子,也同意使用旋转冲削加工。老帖子http://bbs.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43588,奇思妙想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的工艺有以下几种:1:比较小的内六角,零件材料不太硬(加工后热处理)可以用工具钢制作六角冲,预钻孔 ...

NICE

网友:
冷墩的话,变形较大!!建议电火花,或者线切割,,如果量大也可用楼上的那种类似钻花的那个,车,或钻!!

网友:
要求高的话,,走心机有标准解决方案,参考骨螺钉,,,背面刀具台加装高频动力刀(80000转),铣削加工。
先钻预孔,然后铣,钛合金都没问题,,其他材料更没问题了。

网友:
建议6楼的第一种方法,简单方便。

网友(2016-11-15):
没人知道六角冲头这东西吗?几秒钟就能搞定,需要可以联系我,QQ:76398769   电话:18260295067

网友:
可以自制旋转冲削工具,刀头可以买成品也可以自制,上海研马的一个刀柄大概5千多,个人觉得划不来,最近我正在研究结构及原理,基本原理已经搞清楚了,有兴趣的QQ:519458424

网友:
冷拉管啊

网友:
六角内孔钻可以控制角度方向吗?

网友:
线切割加工,做个夹具,一排一排的切。

网友:
不锈钢属于难切削材料,还要考虑加工效率及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