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个小问题请教一下广大社友,谢谢!~

楼主(2013-01-09):
1.普通车床上面的回转顶尖(活顶尖)里面的轴承(深沟球轴承和推力球轴承)一般使用什么精度等级的?
2.安装推力球轴承,在轴圈(紧圈)和座圈(松圈)安装正确的情况下,滚动体(钢球和保持架)正方或者反放有区别吗?

网友A:
买回转顶尖成品成本比做低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买回转顶尖成品成本比做低

我不是做,而是回转顶尖坏了,需要换轴承,现在顶尖以及拆开了,深沟球轴承间隙大,推力球轴承已经损坏!~
所求才来请教的!~

网友:
如果不是特别精密的加工买普通级别轴承就行,也就是P0级;要求高的可以买P5级。推力轴承的滚珠和保持架是没有方向性的,随便装。

网友:
楼上说的不错,另外要加工大重量的件,可以考虑把深沟球换成圆锥滚子的,只是注意要径向跳动,通过调螺母有效预紧就行了。

网友:
普车用的一般精度就行,损坏一般都是使用不当,活顶尖不应顶的过死,顶太紧容易使工件变形,推力轴承也容易烧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