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异形管加工

楼主(2013-01-09):
如下图,本件为批量加工(量很大),外圆φ25滚丝机加工成M25,关键是18MM凸台;现直接是铸造(铸铁)成型,请问是否可以用无缝钢管代替?如可以代替,凸台怎么才能生成呢?(不考虑上机床,速度太慢)

楼主:
本人曾考虑过挤压成型,感觉会厚此薄彼;或用冷镦机,似乎也不行,请各位赐教!

网友:
咨询无缝钢管厂家,看能不能直接做出来。

楼主:
谢谢,咨询了,人家不做

网友:
直接铸造成型

网友:
冷镦应该是可以的,不过你这个产品用的型号会比较大,价格会比较贵。你发个正式图纸给我pengjunhugo@yahoo.com.cn我帮你算算,可以的话我会马上联系你。

网友(2022-01-08):
楼主这个问题是否有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