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木和亚克力的精度问题

楼主(2013-01-09):
最近做治具,用到亚克力和电木。要求测试不同高度时产品和天线间的感应功能,就是亚克力块塞进不同高度的电木槽内。设计时对电木和亚克力要求的加工的公范围是:+/-0.5MM  .但是做出来治具后,亚克力塞不进去,不知道是材料原因还是加工误差。

网友A:
亚克力厚度不是标准的比如10MM,或是15MM 等待 ,你要量准厚度,还有你公差标可能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亚克力厚度不是标准的比如10MM,或是15MM 等待 ,你要量准厚度,还有你公差标可能有问题

公差  有啥问题  还请指教啊呵呵

网友(点评):
孔大轴小这是大家的加工意识。问题是你这种标注的话。做出来过盈配合也很正常

网友:
是你自己二者间的公关问题  加工的时候做到试配就OK了

网友:
电木尺寸稳定性还是很好的,小尺寸做到+-0.05都没有问题。

网友:
公差:+/-0.5MM  也太大了吧,电木槽+0.1 亚克力-0.1就足够了,不要搞到两个都正负的,机加工会以认为你这个没公差似的,

网友:
你量一下就确定问题了啊。

网友:
先量一下二者的尺寸
看看是什么配合

再看是不是你的亚克力板长宽尺寸过大
变形了

网友(2013-12-04):
正负0.5mm不会是里面的+0.5mm外面的-0.5mm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