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q235钢板折弯焊接后的问题请教

楼主(2013-01-09):
由于下料时槽内尺寸刚好754,导致折弯,焊接成型后尺寸少了2mm——3mm,想请问一下大侠们有什么办法可以使尺寸达到指定要求754。。。。。里面有两根加强筋是否有影响尺寸还原。

网友A:
折弯的时候尺寸没有计算好啊

网友B:
烤热后敲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折弯的时候尺寸没有计算好啊

尺寸是恰好。。。。但成型之后就出现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烤热后敲一点

你说的烤是烤里面还是板子外面?

网友C:
其实不是很明白楼主说的问题点,下料时槽内尺寸754?你下料时一块平花纹板吧,哪来什么槽内尺寸,你说的是折弯好后槽内尺寸754?然后焊接后就变形了,小了2~3MM?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其实不是很明白楼主说的问题点,下料时槽内尺寸754?你下料时一块平花纹板吧,哪来什么槽内尺寸,你说的是折 ...

不好意思,,昨天匆忙。。。花纹板厚3成型后要求总宽750,槽内宽744。现在实际槽内宽742。有什么办法能增宽,,如果火烤是里侧还是外侧。。

网友:
烤742尺寸那个板面,在敲打,使尺寸变大,我们这里的师傅们处理类似问题都是这样的

网友D:
边缘焊接两块薄板条

楼主:
明天我画个全视图。。因为变形地方远不止这些地方。。我好全部请教。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折弯的时候尺寸没有计算好啊

第一是花纹钢板,容易变形而且只有2个厚
第二中间的加强筋影响了宽度,因为是焊接导致往里面走了

网友(点评):
焊接加强筋后往里面收缩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边缘焊接两块薄板条

大哥你所指的边缘是哪里?

楼主:
引用 楼主:
第一是花纹钢板,容易变形而且只有2个厚
第二中间的加强筋影响了宽度,因为是焊接导致往里面走了

嗯,,变形明显,,他焊缝是三条,两侧和上面。满焊

网友E:
这东西把小筋条切断,敲敲整形一下加几块外加强筋点焊下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东西把小筋条切断,敲敲整形一下加几块外加强筋点焊下就可以了

大哥这不是改变工艺吗?

网友:
只要合理改变工艺有啥不行?

网友F:
这种铁板叫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种铁板叫什么?

一般的普通碳素刚花纹板

网友(2014-02-21):
加热后用液压千斤顶挤压校正,然后固定冷却,但是如果还要加工,那么加工后去掉表层材料后,因为是热校正就会释放应力,任然会变形,所以最好是用机械校正,在就是象这种零件最好是冲压成型,不要折弯,还有就是留加工余量,成型的时候把加工余量留出来

网友G:
想问一下这个槽用在什么地方,应该是走料的吧? 2mm的误差会对使用有影响吗? 非要矫正吗?

网友:
引用 网友G:
想问一下这个槽用在什么地方,应该是走料的吧? 2mm的误差会对使用有影响吗? 非要矫正吗?

lz应该是给人加工的,不符合尺寸,就是废品了。

网友:
使折边外张,焊合,外侧沟槽用腻子填并打磨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