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些阵列的孔用什么特征可以一步做到,求解·~

楼主(2013-01-09):
我是先画了最右边的孔,然后用把其它孔的位置用点一个一个画出来了,然后再用草图驱动的阵列画的,这样很麻烦,请问用什么特征能把它更简便的画出来~~

网友A:
调用sw里面的设计表,使用 Microsoft Office Excel 里面的函数功能,累加就可以了。

网友:
学习了,设计表还没有用过

网友B:
不要用楼上的
用填充阵列

网友:
2l  这办法没见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要用楼上的
用填充阵列

能不能具体说明下步骤,谢谢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调用sw里面的设计表,使用 Microsoft Office Excel 里面的函数功能,累加就可以了。

不会用哦,能写出具体步骤么,谢谢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能不能具体说明下步骤,谢谢啦~

详解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详解

详解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