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个零件怎么加工而成

楼主(2013-01-09):
如图。这两个零件如何加工而成,一个套一个活塞,活塞被固定在套内,下部又一圈缩小了,到底怎么加工成的?请哪位具体讲解一下!

网友:
车床,数控或半自动及仿形都可以加工!

网友:
滚压和旋压都能加工套么?我觉得你们都只说了活塞的加工方法。

楼主:
请说具体点,套下部是放进活塞再加工而成的,这步怎么办到的

网友:
问题多很复杂  我是过来学习的

楼主:
谁知道啊???

网友:
好像原来社区有过这样的帖子
应该是滚压,之后再做热处理和精加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