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精度细长空心轴的加工问题

楼主(2013-01-09):
有一工件,是一种辊子轴,尺寸及要求见图纸,期望加工高手给以指点。

网友:
{:soso__2543491808059596407_1:}{:soso__14347937040236606360_1:}

网友:
鼠标滚轮坏了,大致看了一下。
如果只是加工剖面线的零件孔,看是否能先搪、磨内孔成,在用心轴定位扶持加工外圆

网友:
先车定位定位基准外圆,找正车里孔----穿芯轴加工外圆

网友:
去车床CW6180就可以加工,加个支撑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