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限载开关怎么调

楼主(2013-01-09):
怎么调高?请指教怎么调高安数

网友:
还有这样的开关! 头一次见到

网友:
没说明书吗?没有电话厂家

网友:
看着有接口,不会是连电脑设置吧?

网友:
上网查查!!

网友:
没见过,不知道是干嘛用的
上网查查

网友:
没见过这种开关,挺先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