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缸活塞杆带油

楼主(2013-01-10):
请问双作用油缸压力一侧的活塞杆经常带油,压力侧压力是10MPa,保持压力15-30秒之间,现在换了标准油缸也还是漏油。

网友:
密封件有问题

楼主:
以前也用过各种密封圈,日本的,德国的,都漏油,所以才采购标准油缸,但也还是漏油。

网友:
密封问题 既然更换密封仍然不管用 考虑下缸杆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以前也用过各种密封圈,日本的,德国的,都漏油,所以才采购标准油缸,但也还是漏油。

LZ是多大的油缸,用了多久出现这种问题?哪里产的?

网友(点评):
80缸,憋压一晚上,防尘圈地方就有一圈油,但是正常动作时油膜正常。

网友B:
试试将密封的尺寸公差在样本的基础上减少一点?我也经常遇到这种问题。除了与 密封件有关,还与杆子的圆柱度有关,或者是同轴度?

网友C:
活塞杆的精度问题吧,是双活塞杆吧

网友:
在缸头加泄漏孔,结构上改进,防尘圈加牛毛毡(预压),保证把活塞杆擦的亮亮的

网友:
购买我公司的
专业做13046862866

网友:
技术好的话,可以自己还密封。

网友(2013-02-13):
有两种情况:一、密封问题,更换质量较好的密封圈   二、活塞杆的同轴度不高或表面圆跳度过大

网友:
质量问题!

楼主(2014-09-02):
引用 网友B:
试试将密封的尺寸公差在样本的基础上减少一点?我也经常遇到这种问题。除了与 密封件有关,还与杆子的圆柱度 ...

你的意思活塞杆加粗点是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活塞杆的精度问题吧,是双活塞杆吧

是双活塞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活塞杆的精度问题吧,是双活塞杆吧

是双活塞杆的油缸。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是多大的油缸,用了多久出现这种问题?哪里产的?

45X150的油缸,用不久就出现这个问题,是小厂生产的,但是比我们自己生产的质量好像好多了,以前自己生产的基本个个漏

网友:
油缸有划痕吧

网友:
1用质量好点的密封(注意安装密封的时候有没有损伤密封)
2环境温度油液污染检查一下,温度太高会减少寿命,油液污染会增大摩擦损坏密封
3检测活塞杆同轴度
4检测活塞杆有无划痕
5检查油缸运动时有无侧向力
如果这些全部没问题,那可能就是你该好好学习增加经验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45X150的油缸,用不久就出现这个问题,是小厂生产的,但是比我们自己生产的质量好像好多了,以前自己生产 ...

45*150的油缸?LZ你确定吗?按你描述的情况应该是活塞缸啊,你给我的型号是柱塞缸啊。如果小厂做不好可以找我们试试。

楼主(2014-10-30):
引用 网友A:
45*150的油缸?LZ你确定吗?按你描述的情况应该是活塞缸啊,你给我的型号是柱塞缸啊。如果小厂做不好可以 ...

45直径,150行程

网友(2014-12-21):
密封件是否有挡圈没有安装

网友(2015-01-24):
楼主的情况和我们公司很相似,冷轧机弯辊缸

网友:
密封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