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道解方程的题目,有兴趣的坛友可以试试

楼主(2013-01-10):
最近坛友比较热衷于讨论数学问题,我这边有个题目可以让大家热热身
其实题目很简单,一个方程题:20sinx=x
求满足的x值来自: Android客户端

网友A:
X=0算一个。

网友(点评):
这个不对,sinx/x=1

网友(点评):
谁告诉你sinx/x=1了......

网友(点评):
忘了写条件,当x=0时, sinx/x=1

网友(点评):
你这样更加错误......赶紧去复习高数第一章,极限论...

网友(点评):
limx->0,和x=0不同?时间长,记不清了。

网友:
按照函数画图分析应该是x的值有11个,其中一个是0 ,另外的10个是正负关系。坐等高手。

网友(点评):
方法是对的,那就没错。还等什么高手?

网友B:
超越方程,没有初等解的

牛顿迭代可以求近似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X=0算一个。

解有很多个,我可以随便写几个出来 6.620579107,2.991456433,8.960237641,13.29342428.....关键不是值,而是求解的方法来自: Android客户端

楼主:
引用 网友B:
超越方程,没有初等解的

牛顿迭代可以求近似解

这位兄弟说的不错,但现实中可能出现的方程未必就一定为初等方程,大侠有时间的话可否一试来自: Android客户端

网友:
可以把sinx转化为傅里叶级数,但之后怎么解呢?无穷级数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位兄弟说的不错,但现实中可能出现的方程未必就一定为初等方程,大侠有时间的话可否一试

硬要解也是有办法的

sinx=x-x³/3!+x^5/5!-x^7/7!+...
此级数在全复平面内收敛

取前4项,化为代数方程20(x-x³/3!+x^5/5!-x^7/7!)=x来求近似解
根据伽罗华方程理论,可知此方程可用代数求解

网友C:
好像只有0?
等答案

网友(点评):
曲线错误,您画的是sin20x,题目要求是20sinx

网友(点评):
y=20sinx 图明显错了

网友(点评):
曲线中x=30时,y=10.应没错吧?

网友(点评):
弧度!弧度!RAD,你概念弄错了.

网友(点评):
楼主的题是弧度吗?我还特意转成角度了。弧度图立马出。

网友D:
 (0,0) (2.99 ,0.15) (6.62 ,0.33) (18.96 ,0.45) (13.29 ,0.66) (14.87 ,0.74)
正负啦

网友(点评):
y=x 图看着不像,嘿嘿

网友(点评):
1/20哦

网友(点评):
恩恩,我也是这么想的,画个图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像只有0?
等答案

图形肯定错了,你可以验算一下我之前给的几个值来自: Android客户端

楼主:
引用 网友D:

 (0,0) (2.99 ,0.15) (6.62 ,0.33) (18.96 ,0.45) (13.29 ,0.66) (14.87 ,0.74)
正负啦

这位兄台很聪明,不过这种方法不免有些遗憾,这只是通过绘图软件掩盖了算法,不过应用于实践确实又快又准来自: Android客户端

网友C:
弧度的
好像有11个合适的。

网友(点评):
哈~什么软件画的呀

网友(点评):
应该是solidworks画得,楼主不错

网友E:
令y=20sin(x)   x=1 求出y,
     令x=y  代入20sin(x)求出y
      这样一直算下去直到达到满意的精度位置  也就是迭代法。
考虑到函数的单调性,x初值赋值要考虑。

楼主:
其实很清楚,只要求出正值就全出来了,因为如果令x=-x,可以得到等式仍成立,所以求出的正值的负数也是解来自: Android客户端

网友:
引用 网友E:
令y=20sin(x)   x=1 求出y,
     令x=y  代入20sin(x)求出y
      这样一直算下去直到达到满意的精度位置 ...

你好桂花暗香

楼主:
引用 网友E:
令y=20sin(x)   x=1 求出y,
     令x=y  代入20sin(x)求出y
      这样一直算下去直到达到满意的精度位置  也就是迭代法。

你的方法我代了121此次都还没得出结果来自: Android客户端

网友(点评):
不好意思,应该有多解,因为SIN非单调性。

网友(点评):
你这样,用计算器,按1 按sin 按*20,再按sin 按*20,再按sin 按*20,一直下去。工程中有截断误差。

网友F:
各位大侠有点不明白,图解的方法应该是用两条y=x/20,和y=sinx的曲线求交点吧,那y=x/k,只要k不为0,那都可以在x=0的点相交,岂不是sinx/x=任意不为零的数了。

网友:
{:soso__16984349925490629196_1:}

楼主:
引用 网友F:
各位大侠有点不明白,图解的方法应该是用两条y=x/20,和y=sinx的曲线求交点吧,那y=x/k,只要k不为0,那都可以在x=0的点相交,岂不是sinx/x=任意不为零的数了。

你的意思有点不太明白,x=0确实是所有sinx=kx方程的解来自: Android客户端

网友F:
引用 楼主:
你的意思有点不太明白,x=0确实是所有sinx=kx方程的解

我对极限的概念不明确,limx->0,sinx/x=1,应用方面常在这种情况下用x,取代sinx。如何理解这个lim和等于的区别。

网友(点评):
在理论计算,趋近于某个值,而不是等于。等于就出现分母等于零。工程中要求直径是8,实际是不可能的都是趋近。

网友(点评):
x->0写成x=o,那么limx->0,sinx/x=1这一堆就简写成sin(o)/o=1。 凡是等于1的,分子分母就叫成“等价无穷小”。等价无穷小的俩玩意儿在运算中是可以替换的。

网友(点评):
是的,我不明白的是为何当x=0后,sinx/x的值却又不确定了呢?是不是sin0=0,0/0没有意义,但是接近0的时候就有确定值。

网友(点评):
在把x从分母下面解救上来之前,x是不能=0的。不然就出现0/0,无意义。把人质解救上来之后才能令它=0。

网友(点评):
你现在需要的是时间,就像结交新朋友一样,慢慢熟悉他的脾气和性格,在这时再聪明都是没用的,唯一需要的是时间。如果你每天琢磨一小会,坚持几个星期,慢慢就能品出味儿,品出味儿就ok了。

网友(点评):
我再看看书,理解下。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对极限的概念不明确,limx->0,sinx/x=1,应用方面常在这种情况下用x,取代sinx。如何理解这个lim和等于的区别。

这个就得多看看高数教材了,三言两句很难说清楚来自: Android客户端

网友(点评):
完了我再复习下。

网友G:
我用数控系统程序做了一个求解本题的程序,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取数精度问题,数控系统只能小数点后面8位数,超过了就不显示了,同时计算时间太长了,居然算了20多分钟没有合适的结果,是不是我对这个方程理解有错?

网友(点评):
肯定不会理解错,就是求两条函数曲线的交点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用数控系统程序做了一个求解本题的程序,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取数精度问题,数控系统只能小数点后面8位数,超过了就不显示了

应该没关系吧,程序的话计算精度应该会受到数据类型的影响吧来自: Android客户端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各位大侠有点不明白,图解的方法应该是用两条y=x/20,和y=sinx的曲线求交点吧,那y=x/k,只要k不为0,那都可以 ...

本人数学很差,不知道这个方程为什么是两条线,真心求教...

网友F:
引用 网友G:
本人数学很差,不知道这个方程为什么是两条线,真心求教...

这个方程不是两条线,分为y=sinx y=x/20,找交点是一种求解方法,因为相交的点两曲线x,y是相同的,也就满足了等式。你也可以画出y=20sinx-x的曲线,看它和x轴有几个交点,也可以找到答案。

网友:
这些东东不懂

网友G:
引用 网友F:
这个方程不是两条线,分为y=sinx y=x/20,找交点是一种求解方法,因为相交的点两曲线x,y是相同的,也就满足 ...

还是不懂,怪不得我的程序计算不出合适的结果,原来是我理解有误...

网友H:
引用 网友G:
还是不懂,怪不得我的程序计算不出合适的结果,原来是我理解有误...

代数式变幻万千,秘诀在一个“代”字上。
20sinx=x,这是一个方程,它可以变换啊,变成sinx=x/20,还可以变成20=x/sinx。
令y1=20sinx,y2=x,它不就是y1=y2吗?y1和y2都是函数,凡函数都有自己的曲线图像,那么y1=y2不就是求y1和y2两条曲线的交点吗?
玩法可多了,还可以令 x=g(x)*sinx,代入进去,得 20sinx=g(x)*sinx,最后得 g(x)=20=x/sinx,玩回去了,哈哈。
还可以玩差商,把它变成 y = x-20sinx,差商视△x为无穷小,把它略去,则得导函数 y' = 1-20cosx,还可以积分,得原函数g = ∫y = 0.5x^2 + 20cosx + C1。导函数还可以继续求导,原函数还可以继续求积,上穷碧落下黄泉,两处茫茫皆不见,子子孙孙无穷尽也。

网友:
引用 网友H:
代数式变幻万千,秘诀在一个“代”字上。
20sinx=x,这是一个方程,它可以变换啊,变成sinx=x/20,还可以 ...

哎.....太复杂了,年纪大学不会啊!谢谢您的指教!

网友(点评):
王江民44岁时独闯中关村,开始学习编程,最后创立了杀毒软件公司。其实会了微积分也没多大奇妙的,就是简单的求个导数,就这么简单。其它的什么集合论极限等都留给数学家玩儿去吧,我们只求导数。

网友(点评):
真心谢谢您,有多大的胃吃多少碗饭,世界也找不出几个华罗庚啊...

网友(点评):
不客气。我有空还准备写点这方面的帖子,大侠如果有兴趣慢慢看不迟。我也是学了好几年才明白点。

网友(点评):
您才是大侠,我这样的人只能搞点皮毛外面的东西了...

网友(点评):
术业有专攻 :)

网友:
引用 网友C:
弧度的
好像有11个合适的。

这个好!

网友I:
sinx里x是角度 等式右边的x又是个实数  好久没接触数学了不知道是不是自己钻牛角尖了

网友:
如果是俺,会使用Excel的“单变量求解”功能计算。
当然因为多个解,所以需要多试几次。

网友:
14楼的图像法求交点是最简单的方法  最直观  最清晰

网友:
当X=0时是一个解,是当X趋近于0是sinX/X=1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的方法我代了121此次都还没得出结果

要用牛顿迭代 有公式的 那个收敛速度快

网友J:
引用 网友I:
sinx里x是角度 等式右边的x又是个实数  好久没接触数学了不知道是不是自己钻牛角尖了

角度是可以转化为弧度的,弧度就基本和实数可以通用。

网友K:
引用 网友I:
sinx里x是角度 等式右边的x又是个实数  好久没接触数学了不知道是不是自己钻牛角尖了

X是弧度,是以派(π)为基础的

网友:
引用 网友K:
X是弧度,是以派(π)为基础的

谢了 一段时间没用连基础的数学概念都忘记了 得亏不是大家面对面讨论 不然就身败名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J:
角度是可以转化为弧度的,弧度就基本和实数可以通用。

谢了 回复完特意去确认了下 数学基础有点差 得亏自己还想拾一下微积分呢 还是先从基础的来吧

网友:
matlab一下就求出来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