铸造最小能铸造多大的孔?

楼主(2013-01-10):
铸造最小能铸造多大的孔? 是否跟铸件的厚度有关,有木有什么经验公式,经验值什么的?还是跟铸造的材料什么的有关?
本人这方面是盲区,请业内人士多指教几句!!!

补充内容 (2015-7-15 13:56):
另外,铸造时间的长短跟铸件的什么参数相关?跟铸件大小尺寸有关系吗,还是铸件的材质有关,还是跟其他什么有关,铸造时间的长短主要受什么因素的影响?

网友:
根厚度的关系倒不是最大的。

长径比很重要

另外肓孔和通孔区别很大

网友:
是啊,和材料,关键是铸造方法等等都有关系,如果是工作需要,那起码有点经验资料吧。。。

网友:
这个问题就好像是车床能车最小的零件是多大一样,没什么意义。。。

网友:
下型芯的话,可以非常细,关键看型芯的材质。

网友:
有个拔模斜度,孔小而深的话 很难。

网友:
盲孔的话在1:1-1.5左右,通孔在1:2左右,1指直径比的是深度

网友:
主要看你用的是什么工艺  精密铸造 很小的空亚特可以铸造

网友:
感觉不是很有意义。

网友(2013-06-16):
一般砂型铸造铁铸件25-30 左右吧,小了没意义,还要视情况定,  精密铸造什么的另说

网友(2014-04-24):
问题太笼统,铸钢、铸铁,铸铝最小铸孔不同,砂型和精铸工艺不同最小孔也不同,还与铸件壁厚,生产批量有关。

网友:
这个问题涉及很多,大家都不能三言两语解释清楚,自己查查手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