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轴测图上标尺寸

楼主(2013-01-10):
如何在图纸上这么标尺寸给外行看?

网友:
这是手画的还是软件画的,外行看挺直观的

网友:
不懂你具体什么意思?在哪里标,在CAD里标注?要达到这样标注效果?

网友:
没试过在轴测图上标尺寸呢
这个倒是挺直观的

网友:
你说的是这个意思不?

网友:
楼主要的是工程图,先在工程图中出好轴测图,然后标尺寸,当然位置不在楼主需要的位置上,这得倾斜尺寸延伸线。

网友:
楼主说的应该是在CAD里如何标吧,SOLIDWORKS里可以直接标注的,CAD我也不会,求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