湿式气缸套冷却水腔的o形圈位置与水套是什么配合?间隙是多少

楼主(2013-01-10):
请教高手一个问题,就是湿式气缸套冷却水腔的o形圈位置与水套是什么配合?间隙是多少?急知!请各抒己见!多谢。

网友A:
间隙配合,间隙多大要看汽缸套的直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间隙配合,间隙多大要看汽缸套的直径了

内径580MM ,O形圏位置670MM

网友:
公差这个东西难精,这么大直径,个人觉得起码得20丝以上。仅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