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马达启动力矩问题

楼主(2013-01-10):
工况:链驱动,线速度0.2m/s,冲击较小,
目前所需负载扭矩Tf=350Nm,马达驱动扭矩Td=450Nm,
由于空间限制,目前马达转速为n=12r/min,
问题:现在担心马达不能成功启动,液压马达启动力矩一般比负载扭矩大多少能够?
由于马达转速较低,是否会出现爬行现象呢?
希望大侠指点,

网友A:
选择低速大扭矩马达没问题了。可以考虑摆线马达,体积很小的,国产摆线马达宁波中意的还是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选择低速大扭矩马达没问题了。可以考虑摆线马达,体积很小的,国产摆线马达宁波中意的还是可以的

目前初步选择的是BM3-400 的摆线马达,大侠,马达启动力矩一般取比负责扭矩大多少,才能启动起来?

网友:
你可以让马达的最大输出扭矩比负载扭矩大出25%就不会有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