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求模具高手指教

楼主(2013-01-10):
这是个一体滑块,中间的槽是2.5x21mm,现在想把宽度2.5mm改成2mm,谁有好的建议~~~表面还要加厚0.3,用什么焊好,氩弧焊,激光焊?

网友A:
这是个一体滑块,中间的槽是2.5x21mm,现在想把宽度2.5mm改成2mm,谁有好的建议~~~表面还要加厚0.3,用什么焊好,氩弧焊,激光焊?
滑块是什么材料?你这样说的修改部分不是好清楚,做这样的修改一般是不会烧焊,只能够做inset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个一体滑块,中间的槽是2.5x21mm,现在想把宽度2.5mm改成2mm,谁有好的建议~~~表面还要加厚0.3,用什么 ...

滑块是P20调制氮化,修改的部分是那几个槽和槽上面的整个平面,就是把壁厚调低,在滑块上平面加厚了,平面的话准备用氩弧焊,里面的那个槽太深了,还没想到好的办法

网友A:
肯定只能够做inset修改模具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肯定只能够做inset修改模具啦。

你inset是镶嵌?具体我不明白,请指教

网友:
这样的问题属于结构性修改。只可以按照楼上所说的进行镶嵌修改。可以把槽中部的部分单独镶嵌(即单边将此镶件加大)。如果表面要减胶0.3,则可以考虑把滑块向前推进0.3.滑块后部锁紧位可以加一件耐磨板以作0.3的补偿,同时也可以增加滑块的寿命。这样做滑块必须重新配作加工。烧焊的办法绝对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