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色胶版印刷机接纸机由哪几部分组成?

楼主(2013-01-10):
双色胶版印刷机接纸机有哪几部分组成啊?

网友(2014-07-24):
没明白什么意思。
胶印机的收纸结构基本类似,机械部分主要分为:收纸滚筒(收纸链轮)、收纸链条、缓纸轮、前/侧齐纸、放纸凸轮(以及速度跟踪调节机构)、压纸吹风、收纸台板升降、喷粉装置、紫外/红外烘干(有的机器不放在收纸中)、吸尘装置、毛刷装置、放纸牙排、接纸凸轮、收纸导轨、收纸卷边修正。
外加:气路系统、润滑系统、电气原件(接近开关、编码器之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