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这个工件的模具,请教

楼主(2013-01-10):
这个工件可以一次成型吗?

网友A:
可以,批量生产,用滚压工艺,这个应该是成熟的技术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批量生产,用滚压工艺,这个应该是成熟的技术了吧

如果用冲压呢?

网友:
你用冲压,不是不可以,主要看你公司的设备,看工作台面应该是千吨级的液压机了。
具体参数要看你的材质和板厚了。

网友(点评):
从工件尺寸看并不是非常大,这个若选用冲压,不需要千吨级的,较大一些的龙门就可以完成的,在宇通客车有比这个还要大的工件用冲压成型。

网友B:
肯定是不能一次成型,内R太小、弯折过多,材料成形时会相互干扰流动性。

滚压成形也麻烦,木有这么宽的卷料,只能一片一片去喂料。

网友(点评):
根据楼主给的零件图的名称,下意识认为可以改,所以改折弯R角应该没问题。

网友(点评):
改折弯R角只能改善成形性,对于一次成形到位的效果还是有局限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肯定是不能一次成型,内R太小、弯折过多,材料成形时会相互干扰流动性。

滚压成形也麻烦,木有这么宽的卷 ...

同意楼主的看法,假如把内弧加大呢?比如R50

网友(点评):
材料成形时会相互干扰流动性,这个问题即使加大内R角后还是存在,要一次成形就先解决材料流动的问题。

网友:
凸模做多段可动式,从中成形开始,还是可以达成一次工艺得到成品,但是模具设计难度加高很多。

凸模为可动式,背面加弹簧或油缸以成形折弯的动作,陆续由内而外。

一般是采单工序模,多次冲压得到成品。不借助辅助喂料装置,劳动强度就很高,而且可能需要双人协同工作。

网友(点评):
此种工件若单人操作不借助其他机械设备,劳动强度肯定很大的。若没有形位公差的要求,滚压成型是可以实现的

网友:
4.0mm厚的料,如果精确度不高,可以先折弯成L型再焊接。

网友:
只可以采取多工序加工!主要的问题在于凸模冲压时候的位置是变化的,如果一次加工则一定会产生撕裂现象。可以仔细分析一下几次加工倒是很有必要!看是简单的产品,实际做起来很有难度!这就是模具的特点!

网友C:
采用互为凸凹模的方法,一次冲压一对凹槽。这样可能需要六次工步加工。很麻烦,但是,估计难有其他的办法!

网友:
引用 网友C:
采用互为凸凹模的方法,一次冲压一对凹槽。这样可能需要六次工步加工。很麻烦,但是,估计难有其他的办法!

晚辈受教了!

网友:
您好  我司专业生产:数控板剪机刀片 数控折弯机模具 数控转塔模具
联系电话:13956226882   邮箱:976455942@qq.com   联系人:石欢    金方圆数控转塔模具生产基地
欢迎洽谈!

楼主:
引用 网友C:
采用互为凸凹模的方法,一次冲压一对凹槽。这样可能需要六次工步加工。很麻烦,但是,估计难有其他的办法!

我觉得也只有这种方法了

网友:
多工序级进模

网友:
估计是不可以的

网友:
尺寸只是随意画了画

不知道楼主这件要求高不高,做了下分析,仅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