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标注尺寸上加方框的疑问

楼主(2013-01-10):
如图,图中的尺寸254上面加了方框,究竟是什么意思?是理论上要保证的尺寸,还是像加括号的尺寸一样,只用来核对加工的尺寸范围。

网友:
它表示理论正确尺寸,注意,那些孔标注的地方会有位置度公差要求的,这个是位置度、轮廓度专用的标注方法。

网友:
第一次见  求真相。

网友:
第一次见,学习了

网友A:
是理论绝对尺寸,是要保证的。

网友(点评):
可否分析下加框和不加框的区别。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理论绝对尺寸,是要保证的。

理论正确尺寸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尺寸,标注是以一个方框的形式,多数表示的是一个基准,或是组成尺寸链的一个尺寸,可理解为是一个公差为零的一个理想位置,与它相关的尺寸都是以此为依据.并不代表加工是就没有公差,只是做为一个理想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