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旋转轴结构

楼主(2013-01-10):
对笔记本旋转轴结构挺好奇的,为什么旋转到任何角度都可以停止,还有类似的这种结构,请高人指点一下内部的结构

网友:
阻力比较大吧   网上有卖的   淘宝找找看过   我师兄曾经自己给笔记本换过转轴

网友(点评):
查了一下好像这么说,看看再找找详细的结构,不可能是一个轴一个孔,配合紧一点,没这么简单吧

网友:
自己觉着应该是较大的双向阻尼,自重无法移动,使力才行。标准件,类似的单双向阻尼生活中很多,向会议厅的折叠座椅,汽车里的水杯托,坐便盖,有些下压式垃圾桶盖等等,都是标准件,我只用过欧丽晶的类似阻尼,内部结构简单来说是靠弹簧与外壳摩擦,没有具体研究过,但是以前用的定制弹簧与轴摩擦来做阻尼,就是不太稳定,力不均匀

网友(点评):
非常感谢,说的比较清楚了,了解了很多,自己再研究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