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有关液压缸的计算问题

楼主(2013-01-10):
设计的同步举升系统应满足举升400t、举升行程1m的要求  我用三个液压缸并联同步举升  我选择单杆活塞缸       公式为  P*(3.14/4)*D的平方=F除以机械效力    P为进油压力是不是可以自己选取3Mpa或者5Mpa相对这个要求来说    还有如果这公式不行改用哪个公式

网友:
公式对的了,不过不是随便给数,你要举升400T,其实这不就是重量,乘以g不就是F,之后你自己根据实际选定油缸直径,套入公式不就算出压力P了,不过你得考虑安全系数啊。

网友(点评):
不过这里面有两个未知数啊,我的目的就是算D,我查了些资料都是P要么选3要么选5的 我油缸直径就是没确定啊

网友:
P是系统压力。你看你的液压系统压力就行了。

网友:
P是系统压力,也就是油泵压力了,你设计的话可以选定这个压力值,或是客户有要求多少的,然后就可以算出D是多少了,你上面的公式算的是总D,因为你是三个油缸,实际d应该为D/3,当然,安全系数要考虑,选油缸的d应该比算出来的大。我也是外行,个人理解,你可以参考下。

网友:
可以自己选,
当然选的条件是你的供油系统的供油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