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栓为什么涂润滑剂?

楼主(2013-01-10):
请各位大神解释下,M12以上的螺栓为什么要涂抹润滑剂,如乐泰51094?

网友:
抗咬合润滑剂,螺纹润滑剂,保护金属部件,防止生锈、腐蚀、磨损、擦伤及咬合。。。。

网友:
不止是M12以上的涂,M8的也有涂的,做一拧紧设备的时候,客户要求螺栓的螺纹部和法兰部都要求涂油,居然还用M7的螺栓,除了防锈抗咬合外,还要控制摩擦系数,减少自动拧紧设备扭矩控制偏差。

网友(点评):
M7只听过没见过,又一次听说 哈哈

网友:
哥的公司上螺丝的时候点648胶水。那样的话,没人能拆开修理。要换就直接全换。

网友(点评):
元帅霸气!请问涂648胶拆之后怎么拆螺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