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排出弯管、变径管中的气体

楼主(2013-01-10):
问题1:
         有一段直径比较大(比如40mm以上的)弯管,弯曲段数假设超过一处(比如3个折弯),假设像字母W这么竖直放置,但是管道中流量比较小(如果从入水口注水,管道内液面缓缓平稳上升),那么等出水口有液体溢出时,管内气体是否排放干净了?
         我的判断无法排放干净,但是由于管道中流量由于前级管道限制,无法改变,管道摆放也没法改变,现在要求尽量排放干净,只能在出入水口上想办法,请问有什么办法?

问题2:
        在液体通过同心变径管,水平放置,液体由大径通到小径,同样是流量很小,是否会在变径处出现气体残余?是否可以想办法排出?
       我判断仍然是可能有气体残余,但没想到办法排出。

网友A:
出口位置高于W弯管中的最高液位,且出口朝上,我觉得这样应该可以解决了。

网友B:
这等学问多得不想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出口位置高于W弯管中的最高液位,且出口朝上,我觉得这样应该可以解决了。

网友(点评):
能否在E或C处增加一个与大气的连接口?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等学问多得不想知道

你的回复不仅没有帮助,连打酱油都算不上。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还是有气体封在里边呀

网友D:
在折弯处钻个排气孔,然后用口香糖堵上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的回复不仅没有帮助,连打酱油都算不上。

拿积分的,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D:
在折弯处钻个排气孔,然后用口香糖堵上

呵呵,有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是有气体封在里边呀

就是啊!难道无解了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呵呵,有意思!

你头像才是灰常的有意思。

弯管处排气可以参考过去用热水的暖气片,上面有排气阀的结构。现场应急就在气体最高点直接钻个孔吧,只是调整出入口的位置估计达不到要求。

网友E:
担心存气的地方,开个螺孔,用内六角的堵头给堵上,是否可以。

一些液压缸是有采用这种结构排气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担心存气的地方,开个螺孔,用内六角的堵头给堵上,是否可以。

一些液压缸是有采用这种结构排气的。

有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