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金属调质硬度表示方法的问题

楼主(2013-01-10):
       之前我接触表面处理不多,最近设计了一个简单工装,不怎么受力,材料用40Cr,调质要求硬度HRC32~36,但是图纸审核时总监告诉我调质硬度一般用布氏硬度表示,
我自己上网搜了下资料,看到很多描述:
    常用有三种硬度:布氏硬度、洛氏硬度和维氏硬度。
    其中布氏硬度常用铁球受力压入样件测量,因压痕较大而多用于原材料或半成品硬度测试。如40Cr供料硬度要求≤207HB;维氏硬度于洛氏硬度测量原理相似,其使用的是正四棱锥体而非钢球;而洛氏硬度据说是金属加工行业应用最广的硬度测量方法,使用一个顶角120°的金刚石圆锥体或直径为1.59、3.18mm的钢球压入样件,由压痕的深度求出材料的硬度。常用于测试淬火钢、回火钢、调质钢及不锈钢等的硬度。
    如此就与我们总监的说法相左,但是考虑到要是淬火或调质主要是表面硬度且高硬度层很薄,而心部硬度不高,是不是用洛氏硬度测量就不是很准确?洛氏硬度HRC表示范围20~70,一般硬度大于67HRC时因尖端金刚石易损坏,一般使用HRA,也有人使用HV,且国内实际使用与教学理论或国外使用还有着一些差异。
    如上所述,我自己觉着比较混乱,没有系统的印象,希望各位前辈能够不吝赐教,给我讲解一下实际使用中比较合理完整的各硬度标尺使用方法,谢谢!

网友A:
是的,调质硬度一般用布氏硬度表示;

有些技术者对布氏硬度比较木有印象,就会用洛氏硬度C标度来表示。

不同的硬度表示各有其适用场合,有些可以互用,有些就是不能搞错检测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调质硬度一般用布氏硬度表示;

有些技术者对布氏硬度比较木有印象,就会用洛氏硬度C标度来表示。
...

多谢解答,我自己也是第一印象觉着布氏硬度数值好几百的总觉着洛氏硬度几十的数值更习惯些,呵呵,见笑了。
能否讲述一下洛氏硬度既然被称为金属加工行业应用最广的硬度测量方法,且就包括调制钢,那为什么调制硬度还多用布氏硬度表示?

网友(2013-02-22):
文库里有篇文章专门讲调质钢硬度技术要求的,认为标注布氏硬度比较合适。《如何标注调质钢热处理后的硬度指标》

网友(2016-03-12):
引用 网友A:
是的,调质硬度一般用布氏硬度表示;

有些技术者对布氏硬度比较木有印象,就会用洛氏硬度C标度来表示。
...

这位大神,我想知道这个布氏硬度标注调质是一个行业规则还是一个潜行标准?

网友(点评):
看看GB或外国标准先。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的,调质硬度一般用布氏硬度表示;

有些技术者对布氏硬度比较木有印象,就会用洛氏硬度C标度来表示。
 ...

是不是调质包括韧性和硬度,布氏硬度测量能更贴近?

网友(点评):
硬度表示是一种人为制定的标准,要选合适的标准来使用。

网友:
没找到国标中具体要求,百度文库中这么说。
但是我们单位一般调制和淬火都是用HR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