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数控转塔冲模具该如何向模具厂出图定做

楼主(2013-01-10):
最近一个用户提供了两个样板要定做数控转塔冲床模具,照片如下,不知道怎么出图给模具厂家定做,发上来请各位专业人士指导指导,谢谢!

楼主:
反面如图

楼主:
样品2正面

楼主:
样品2反面

网友A:
客户资料的输出作为厂家必须将客户的意图弄清晰!这样的样品可以做三维测量,然后转成加工图纸。但是,你们必须向客户询问该产品的主要技术要求和使用意图。否则,即使模具公司加工也会产生很多问题。比方,精度要求。寿命要求。等等!模具不难!很多厂家可以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客户资料的输出作为厂家必须将客户的意图弄清晰!这样的样品可以做三维测量,然后转成加工图纸。但是,你们 ...

这就是一个装饰件,对精度要求不高,类似百叶孔、凸包等拉伸模具,我是不知道怎么出个图,让模具厂家照我图就能做出我要的模具冲出上面的产品。

楼主:
这个图不知道对不对

楼主:
百叶孔模

网友:
不 复杂。我们 做的 比你 这个复杂的多。

网友B:
楼主 这个就不用你出图了 你说清楚 你的要求 大把的加工商做做出来 实在不行你就给一个样品就行了

网友C:
有要求的关键尺寸标出,有些曲面的东东做模具的是看3D文件的,要不然手机壳上那么多曲面怎么标数呀。给3D文件,然后附上要求对3D偏差的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 这个就不用你出图了 你说清楚 你的要求 大把的加工商做做出来 实在不行你就给一个样品就行了

就是没有工程图说不清楚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要求的关键尺寸标出,有些曲面的东东做模具的是看3D文件的,要不然手机壳上那么多曲面怎么标数呀。给3D文 ...

没有3D文件数据啊

网友C:
饰件测给一个不难的,如果实在为难,我帮你画一个也快。

楼主:
引用 网友C:
饰件测给一个不难的,如果实在为难,我帮你画一个也快。

你在哪里,你也是专门做转塔冲模具的么?

网友:
做过模具,但不是转塔冲模具。

网友:
您好  我司专业生产:数控板剪机刀片 数控折弯机模具 数控转塔模具
联系电话:13956226882   邮箱:976455942@qq.com   联系人:石欢    金方圆数控转塔模具生产基地
欢迎洽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