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画好模型后,怎么在模型上写字,难倒我了

楼主(2013-01-10):
在画好模型后,怎么在模型上写字,难倒我了,比如在圆柱体上怎么写字啊!请高手指教,最好有个教程什么的!

网友:
如果是solidworks的话,上面有个“包覆”的命令。其他软件不知。

网友:
用"包覆"命令.

网友:
输入文本

网友:
在一基准面平面上写,然后投影到你要的曲面上去就行吧

网友:
用proe的话 直接拉伸 草绘菜单里有写字的按钮

网友:
投影曲线或者包覆

网友:
在非回旋体上用”包覆“,回旋体上就只能建面--拉伸切除

楼主:
用包覆可以,我做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