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KF轴承型号,哪位帮忙解释一下。

楼主(2013-01-10):
是成组装配的角接触球轴承。E应该是接触角,但是在skf的手册没有查到。TPA好像是保持架材料,TBT是三套轴承的配组方式。P2H应该是轴承精度等级,但是P2H和P2有什么区别呢?另外X3和UM是什么参数呢?请教

网友:
7角接触轴承 19宽度代号 48*5=240mm内径,E加强设计
剩下的明天去公司给你查 不行我帮你问问SKF上海总部
如果有需要你可惜联系我  认识徐州授权代理  可提供所有报关证书等相关证明文件

网友(点评):
多谢大侠热心回复,如果E为加强设计,那这轴承的接触角为多少呢?之前见过的角接触轴承都会指明接触角的。

网友(点评):
这个我没法给你回答因为手册在公司 明天给你查查

网友(点评):
角接触SKF公司有三种A AC C三种

网友(点评):
以我现有资料实在帮不了你了,skf产品型录没有能套用上的代码,打电话去上海人家说没有这型号,您这轴承估计是国外而且是特殊加工的。

网友(点评):
建议你直接致电瑞典总部

网友:
71948.E.TPA.P2H.X3.UM.TBT
SKF高精密角接触球轴承的命名系统:
轴承系列:719  ISO尺寸系列19
轴承尺寸:48   内径尺寸240
联系角度和内部设计:
ACD        25°接触角
ACE        25°接触角,高速的设计
CD         15°接触角
CE         15°接触角,高速的设计
DB         25°接触角,高速的设计
FB         18°接触角,高速设计
GA         通用匹配的轴承,预紧A级
GB         通用匹配的轴承,预紧B类
GC         通用匹配的轴承,预紧C类
保持架设计和材质球:
-        纤维增强酚醛树脂的窗式保持架,外圈为中心(没有后缀)
-        球高碳铬钢(没有后缀)
HC        球氮化硅制成的(如果不是指定的前缀)
公差:
P4A        ISO公差等级为4的尺寸精度,旋转精度比ISO 4级
              Dimensional accuracy to ISO tolerance class 4, running accuracy better than ISO class 4
P7          ISO公差等级为4的尺寸精度,旋转精度比ISO 4级
              Dimensional accuracy to ISO tolerance class 4, running accuracy better than ISO class 4
PA9A      尺寸和运行精度ABMA公差级ABEC 9
              Dimensional and running accuracy to ABMA tolerance class ABEC 9
P9         尺寸和运行精度ABMA公差级ABEC 9
             Dimensional and running accuracy to ABMA tolerance class ABEC 9
每套轴承:
D             2个轴承
T             3个轴承
Q            4个轴承
在匹配的套轴承布置:
B          背对背                 Back-to-back
F          面对面                 Face-to-face
T          串联                    Tandem
BT        背对背串联          Back-to-back tandem
FT        面对面串联          Face-to-face tandem
BC        背对背成对的串联    Back-to-back of pairs in tandem
FC        面对面成对串联      Face-to-face of pairs in tandem
预压:
A        轻预压     Light preload
B        中预压     Medium preload
C        重预压     Heavy preload
G..      特殊的压   Special preload, value in daN, e.g. G240

以上资料来自SKF官网
http://www.skf.com/us/products/bearings-units-housings/high-super-precision-bearings/skf-high-precision-bearings/angular-contact-ball-bearings/desgination-system/index.html

网友(点评):
多谢大侠热心帮助,这个俺找过了,但是后缀和型号对不上,所以才来请教。

网友:
不错的问题和解答!

网友A:
以下资料来自SKF官网之PDF节录,可能有错,仅供参考

71948.E.TPA.P2H.X3.UM.TBT
7: Dimensional and running accuracy in accordance with ABMA tolerance class ABEC 7
19: ISO Dimension Series 19
48: Size
E:High-speed, E design
TPA:Fabric reinforced phenolic resin
P2: Tolerance class
H:Two lubrication holes in the outer ring for direct oil lubrication
X3: (suffix /S/XN) are made from NitroMax,a high-nitrogen stainless steel.
UM:Single, universally matchable, for moderate preload
TBT:Back-to-back and tandem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下资料来自SKF官网之PDF节录,可能有错,仅供参考   71948.E.TPA.P2H.X3.UM.TBT

非常感谢大侠热心回复!

网友:
这不是SKF的代号。是FAG的代号 25度角 3联配对 中型预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