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数控车床车内螺纹,请推荐数控刀具

楼主(2013-01-10):
单位想用数控车床车  车 m30   m36   m64   的内螺纹      想请大家推荐一下 好用的数控刀具     最好是这几个螺纹   用一把内螺纹车刀都可以解决。  内螺纹是粗牙的  工件的材料是25crmov的   。他们说山特好用   但是我不知道这三种螺纹 该用什么型号的刀柄 和刀头    做过刀具或者做过内螺纹的师傅们帮忙推荐一下吧

网友A:
螺纹刀,瓦格斯的刀片也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螺纹刀,瓦格斯的刀片也不错。

谢谢  我主要是想要一个能通用车这三个螺纹的刀柄型号

网友B:
螺距分别是多少,还是螺距相同?

网友C:
没必要用山特维克的,刀具太贵,楼主说的这几种螺纹只要普通螺纹刀具就可以,刀片推荐瓦克斯的刀片(毕竟瓦克斯是专门做螺纹刀的),大概50块钱左右一片。

楼主:
引用 网友B:
螺距分别是多少,还是螺距相同?

都是标准螺距的   m64是4个的螺距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必要用山特维克的,刀具太贵,楼主说的这几种螺纹只要普通螺纹刀具就可以,刀片推荐瓦克斯的刀片(毕竟瓦 ...

师傅用过你说的刀具吗    我说的这些工件的材料都是25crmuv  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做过刀具或者做过内螺纹的师傅们帮忙推荐一下吧

谢谢谢谢帮顶

网友:
瓦格斯的刀,高温合金照挑不误,别说普通钢活了,只要是标准普通米制螺纹,完全没问题。

网友E:
你这几个螺纹内径差别比较大,不太可能用一把刀完成。当然,硬要做也可以,买一个直径20的硬质合金刀杆,这样M30的也能做,M64的也能做。刀片的话,如果要求不高,可以用一种60度的通用螺纹刀片加工,不带修光刃的。要是要求高只能用带修光刃的定螺距刀片,一个螺距一款刀片。这三个螺纹不太可能是同一个螺距。所以建议还是买个两刀三款刀杆,刀片根据螺距来。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这几个螺纹内径差别比较大,不太可能用一把刀完成。当然,硬要做也可以,买一个直径20的硬质合金刀杆,这 ...

谢谢   师傅推荐  过几天刀具厂家来  到时再看看   学习了

网友:
用山特维克

网友:
国内的刀具就可以满足,可以一把刀,装3款刀片,可以参照国内株硬钻石牌的看看。

网友C:
引用 楼主:
师傅用过你说的刀具吗    我说的这些工件的材料都是25crmuv  的

都用过,最终我们选择的是瓦克斯的螺纹刀片,便宜,好用,效率高,螺纹刀片都是按照螺距分的,不同螺距就得用不同型号的刀片,我们做的产品都是35CrMo的。
在螺纹刀片领域,山高和山特维克的刀片比瓦克斯贵的不止一倍两倍,你咨询一下刀片供应商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都用过,最终我们选择的是瓦克斯的螺纹刀片,便宜,好用,效率高,螺纹刀片都是按照螺距分的,不同螺距 ...

谢谢师傅的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