煎饼机的设计

楼主(2013-01-10):
无意间看到一个视频,是全自动煎饼机的设计,挺有趣想学习下,那位 大侠有这方面的资料啊

网友:
买来拆

网友(点评):
如果别人的设计是免费的,你也不必走这条路了!你的劳心劳力都是免费的

网友A:
自己先分析呗 动煎饼机分几个模块  和面  成型  加热  裁切 一点点的分开去设计呗 和面是人工做好了放在里面还是直接把面和水放在里边 让机器做  成型是选用挤压成型 使用模具 还是用滚轮  加热用何种方式微波加热还是涡流加热还是直接铁板加热  如何刷油 。。等等一点点拆开了 分析呗 有问题了把问题细化 比如温度控制不好 那就找做温度相关专业的  把问题细化再早人问可能还好解决点

网友:
扣扣379697107 交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己先分析呗 动煎饼机分几个模块  和面  成型  加热  裁切 一点点的分开去设计呗 和面是人工做好了放在里面 ...

很好的 建议谢了

网友:
拿三维软件照着视频画,看不清的地方自己想办法解决,其实视频已经给你指引了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