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大坝装饰彩虹钢结构,请教

楼主(2013-01-10):
请问这个大坝装饰彩虹钢结构应该点设计,108的跨度,用什么的材料,具体的方案,受力怎样

楼主:
彩虹宽要2.1米
最高处15米

网友:
引用 楼主:
彩虹宽要2.1米
最高处15米

应该设计成提篮式钢管拱桁架,因为是坐落在水坝上,拱桁架的基础水平推力控制有保障。

楼主:
请问具体用什么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