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示平面磨,磨平面时,经常走到最后时竟然不走了

楼主(2013-01-10):
磨平面时,经常走到最后时竟然不走了,我的行程并没有超过床子的行程,都是发生在向前切削的,还有的是经常我是走连续切削,可是进刀时却断断续续的,到了最后就走不动了,一直停在那里,进给走慢就停,走快就可以.我想会不 会是压力不够?但不知道那磨头的 压力可不可以调的,怎么调?在那里调呢?

网友:
照片很清楚,但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油量是否足够?  油路是否有堵塞?   换向阀是否漏油或堵塞。
  这是几个基本项,其他的等你排查后再看。
    等高手继续!

网友:
最好有液压系统图

网友:
没有原理图。也没有整体观。没法给你复原原理。瞎猜一下。
从照片看,似乎是二手机子。
压力肯定可以调,但是没有看到有压力表及压力表开关,所以可能是要拧开哪一个测量点加装才行,
不知道你原来工作是不是正常的,如果说原来是正常的,也没调定过压力,那么压力这块一般没问题。除非压力阀拧紧螺母松动,或压力阀弹簧松驰了。一般不会。如果自己调过,另说,
如果是二手机,而且是慢慢才开始产生这种现象的,是低速时产生了停止,那么也有可能是油缸内泄露了,要么密封出现问题,要么油缸内部磨损厉害。
另外,在调节速度极慢时,可能产生节流阀雍塞现象,使动作时快时慢。有点象爬行现象。这是由于液压价质污染引起的。

网友:
液压缸是不是坏了,漏了

网友:
你这台磨床我估计的不错应该是南通二机床的M7130.你没说清楚,不知道你说的是工作台越组越慢,还是磨头越走越慢.看你的图片应该是磨头.注意看到我画的红线框,那是一个背压阀,拆下来看看里面的弹簧和阀杆有没有卡死,清洗下就OK了.

楼主:
谢谢各位,我那台机是上海机床厂的

网友:
应是油路问题,可能是背压阀堵塞,也有可能是油缸密封件破损,走到后位时漏油太多,工作台过不去

网友:
根据你的描述,有四点可能,第一点有人已经说过,背压,第二点,磨床导轨有点紧。第三,操纵阀,也就是你开动工作台的地方,那里有调整用的螺丝,可能是调整不当或是堵塞。第四,油缸里有空气,或是你的液压油气乳。如果是气乳,那还要看一下你的油滤。2 p9 [  k; W, ]* }1 D

网友:
还是版主,经验丰富

网友:
不是很懂,学习下

网友(2013-05-05):
不,上面都说错了,明明就是川磨,错不了,我认识的,。以上的毛病换个操纵箱就好了,我有现货。杭机附件牌各类磨床液压件,磨床配件。0571-85164592张经理。磨床配件都有现货。或者杭州磨床配件网。

网友:
油路堵塞了

网友:
检查一下液压回路吧,清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