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找圆柱体中心

楼主(2013-01-10):
现有一设备圆柱状腔体直径为3米,高1.5米里面都堆满了料,在底部中心点有一放料口,由于生产需要定时用10mm的杆通那个在底部只有12mm的放料口在里面都是料的情况下怎么找到圆柱体的中心点呢  谢谢

网友A:
反过来做。

在腔体内做工装保证对准,然后装料运行,随时可以疏通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反过来做。

在腔体内做工装保证对准,然后装料运行,随时可以疏通哦。

在腔体内做工装保证对准,然后装料运行,随时可以疏通哦。

楼主:
先前这套疏通装置是有的,这次由于机构改造,疏通装置要拆下改造后再重新安装,所以新机构位置需要调整至与原来一样,

网友B:
这个看精度,要求不高可以目测。。。。。。。。{:soso__14347937040236606360_1:}

网友C:
从底下往上捅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从底下往上捅

圆柱体容器内是凝固的料,怎么桶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看精度,要求不高可以目测。。。。。。。。

只能有2毫米的间隙,你说要求高不高啊

网友:
“现有一设备圆柱状腔体直径为3米,高1.5米里面都堆满了料,在底部中心点有一放料口",这是已知条件?
那你就找圆柱直径为3米的圆心。这样就行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