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可转位刀片的研磨

楼主(2013-01-10):
   求助刀具高手    数控刀片一般都有螺丝孔,如果螺丝孔的公差为0.015左右,一般用什么设备磨比较经济实惠呢,又该用哪种磨头呢,树脂的?还是电镀的?另外数控可转位刀片刃口的钝化用什么砂轮呢?刀片上如果有倒棱角用什么砂轮磨还是用尖的磨头磨呢?的哪位高手知道,忘不吝赐教,大谢!

网友:
用自动周边磨床

网友:
数控可转位刀片刃口的钝化一般使用尼龙丝上粘结金刚砂的丝轮钝化

网友:
武汉机床厂,QQ915258130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谢你的建议,这种蜂窝状的也可以吧?涂覆上1000目左右的金刚颗粒可以的吧?

网友A:
效果不如丝轮,尤其是螺纹刀片。你可以试验比较一下。单纯的车刀片、铣刀片可能的刃口钝化,还可以。

网友:
刀片的螺丝孔一般都是压铸出来的,研磨只是研磨刀尖圆弧及前后角。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效果不如丝轮,尤其是螺纹刀片。你可以试验比较一下。单纯的车刀片、铣刀片可能的刃口钝化,还可以。

恩,感谢!这些轮子做毛刷抛光轮的公司一般都可以做吗  ?问了两个,和他们说不太清楚,感觉他们都不明白怎么回事,而且还是非标定制,量小还不行

网友B:
周边,刀尖,正负倒棱是用周边磨,绝大部分是进口的。国产的也有,比如济南六机床,汉川前两年也在搞,展过样机。三轴设备能加工绝大部分的刀片,现在流行4轴或5轴再带上下料机器人。这种设备比较贵了,要大几百万。俺见过万特和阿格顿的。
两个平面是双端面磨。
有带孔的,有不带孔的,带孔的通常在夹具上带定位销。
至于砂轮是碗状金刚砂轮,不是电镀的,什么结合剂就不清楚了,用白刚玉砂轮来修整。
钝化设备还真是丝轮。

楼主:
引用 网友B:
周边,刀尖,正负倒棱是用周边磨,绝大部分是进口的。国产的也有,比如济南六机床,汉川前两年也在搞,展过 ...

     真是见多识广啊!加工这种刀片的夹具应该很复杂吧,一般一次装夹能磨削成型吗?周边,倒棱,刀尖都要磨,一次装夹恐怕满足不了吧,刀片上的槽型应该是压出来就有,不需要精修吧?因为那个槽型除非用磨头磨针,(而且也是很难修的)不然用碗型砂轮碟形砂轮那个根本无法磨的!要是有相关视频能看看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