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80V改接220V怎么弄的?我是接一火线一地线,但开关会报警

楼主(2013-01-10):
请教,380V改接220V怎么弄的?我是接一火线一地线,但开关会报警。

网友A:
开关报警正常的! 要想380改220: 需要考虑相序平衡问题!
既是: 380的三根火线平均分成3套220的火线; 底线可以够用!

网友:
地线可以共用! 刚才打错了

网友B:
接一火线,接一零线,不就是220吗,你为什么去接地线呢

网友:
楼主你用的零线还是地线啊?地线肯定会报警的啊

网友C:
错误呀!

不能这么用!地线和零线有本质区别的,不是一个概念,更不是一根线!!要用220先去找零线!

网友D:
看是三相四线制还是三相五线制,当然还有三相三线的,四线制是除了三相外还有一条零线,那么三相中每一相与零线间电压都是220V,零线可以理解为从发电机连出来的零线,是Y型连接的公共端,不具备保护功能;五线制是除了上边的零线还有一条地线,也叫保护线,直接接地的,一般是用来连接设备机械等外壳的,让设备外壳与大地连接,以免人触电;理论上地线与每一相电压也是220V,但与发电设备并没有形成真正的回路,开关一旦检测到电流未经零线直接接地,就会报警。如果不严格或临时接线,有的就三相,没有零线,那么任意两相间电压也是220V,也可以凑合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开关报警正常的! 要想380改220: 需要考虑相序平衡问题!
既是: 380的三根火线平均分成3套220的火线; 底线可 ...

不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C:
错误呀!

不能这么用!地线和零线有本质区别的,不是一个概念,更不是一根线!!要用220先去找零线!

呵呵,我也知道不好。但直都这么用的,只是前天爆线了,满屋都是烟,幸而未起火。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是三相四线制还是三相五线制,当然还有三相三线的,四线制是除了三相外还有一条零线,那么三相中每一相与 ...

四线,但有一条应该是地线的,因为三条线我都试过,均出现电压不足,电极转不动的现象。所以才的地线,一直也这么用的,只是前天爆线了,请技工弄很不方便的。所以请教各了。

网友E:
有小型变电装置,可将380v变成220v和110伏,要看你需要的功率了。其实就是小型变压器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小型变电装置,可将380v变成220v和110伏,要看你需要的功率了。其实就是小型变压器组。

大概要多少钱知道吗?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接一火线,接一零线,不就是220吗,你为什么去接地线呢

我轮换都试过了,不行。电压不够,电泵转不动。

网友(点评):
有测量电压多少吗?

网友F:
楼上,四线制,有一条是零线吧,而不是地线!

网友:
不可以这么揭发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轮换都试过了,不行。电压不够,电泵转不动。

有那能耐还至于为它发愁么。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上,四线制,有一条是零线吧,而不是地线!

确定是地线。因为我的机床用三相时都只用其余的三根,这根都没有用过的。

网友A:
底线跟零线不一样啊!
220的电源是 一火,一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底线跟零线不一样啊!
220的电源是 一火,一零!

问题是没零线,大神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问题是没零线,大神啊。

没有零线? 你不会是想从电机接线盒上引线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零线? 你不会是想从电机接线盒上引线吧

不行就还是只能接地线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行就还是只能接地线了

为什么非得这么接线呢? 零线不是普遍存在么

网友G:
是这样,路边上的线杆上有4根线其中3根火线一根零线,如果你的是工厂需要3相电即380V的,那么电工会把电杆上的4根线都拉到你的工厂,3根火线直接接设备就行,如果需要照明、电脑用电则在那3相电上接下来一根即可,那零线也分别接上成双头,零线就是在这用的。再不明白问电工。接电需谨慎安全第一。                                  我的说法大家给予评价哦

网友H:
那个380v电其实可以理解成3个交流电的叠加 交流电可以看成一种正弦波 ,380v是个相位相差120度的正弦波的叠加, 你如果想要改220取下一根火线 就行,再加1根零线组成回路ok了

楼主(2013-02-23):
引用 网友H:
那个380v电其实可以理解成3个交流电的叠加 交流电可以看成一种正弦波 ,380v是个相位相差120度的正弦波的叠 ...

问题是没有零线,只有三根火线。外有一根空置的地线。我就是用的地线作回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非得这么接线呢? 零线不是普遍存在么

没有零线。只有一根空置的地线。

楼主:
引用 网友G:
是这样,路边上的线杆上有4根线其中3根火线一根零线,如果你的是工厂需要3相电即380V的,那么电工会把电杆上 ...

没有零线哦。

网友H:
有一个办法,我没试验过,只是想想,三相三线是角型连接,三项4线是星形连接,可以试试吧三相三线改接成四线制试试

网友I:
有两点不明白,1、你是要把原来用380伏供电的设备改成用220伏供电,还是新增220伏的设备?2、你要的220伏是单相还是三相?3、没有零线?你说你机床都用380,既有机床,应该是在车间吧,难道你的车间连一个照明灯也没有装?一个普通插座也没有装?

网友(2013-03-25):
如果是3相3线就别乱动了,貌似要求负载平衡的,不然容易烧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有一个办法,我没试验过,只是想想,三相三线是角型连接,三项4线是星形连接,可以试试吧三相三线改接成四线 ...

不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I:
有两点不明白,1、你是要把原来用380伏供电的设备改成用220伏供电,还是新增220伏的设备?2、你要的220伏是 ...

你问题真多!是我问你们的吧,貌似。

网友J:
线电压是220V相电压380V,三角形接法从公共点引出一根线就是中心线。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问题真多!是我问你们的吧,貌似。

你需要把这些说明白了才能弄明白你的情况,不然大家都是在猜,不知道你到底想干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J:
线电压是220V相电压380V,三角形接法从公共点引出一根线就是中心线。

越弄越糊涂。

网友:
地线和N线之间有点位差,不能共用。。。

网友:
三相四线制的你应该接中性线,零线,不是地线

网友(点评):
我想我说的以已经够明白了!三相三线,外加一条空置的地线。请勿置疑,OK???

网友(2013-08-04):
楼主要搞清什么是零线,什么是地线。还有不要把动力的火线接照明的零线,保护器是会跳的。

网友:
在映像中师地线可以通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