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指令能开发么?

楼主(2013-01-10):
G指令能开发么?
例如G81、G83等指令 可以用G01 来实现
那么我能不能开发一个实现我想要的一种运动轨迹?

网友:
嗯,可以的来自: Android客户端

网友:
可以呀,其实很多循环G指令就是封装宏

网友:
期待中~~~~~~~!祝高手 早日成功

网友A:
建议楼主看看说明书宏程序G65非模态调用,G66 模态调用章节!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楼主看看说明书宏程序G65非模态调用,G66 模态调用章节!

G65 我知道怎么实现,我要的是扩展一个新的G指令

网友A:
引用 楼主:
G65 我知道怎么实现,我要的是扩展一个新的G指令

你仔细看看说明书吧,你的是什么系统?如果是FANUC,你看看6080-6089参数介绍就明白了,自定义 G M T代码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仔细看看说明书吧,你的是什么系统?如果是FANUC,你看看6080-6089参数介绍就明白了,自定义 G M T代码

OK,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仔细看看说明书吧,你的是什么系统?如果是FANUC,你看看6080-6089参数介绍就明白了,自定义 G M T代码

谢谢!

网友B:
可以的,具听说好像是要自己在系统里增加梯形图,不知对不对,还望高手指教。

网友:
把子程序放到9开头的程序号里面,然后在参数里面输入数字就可以了来自: Android客户端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的,具听说好像是要自己在系统里增加梯形图,不知对不对,还望高手指教。

不懂,呵呵。昨天在百度上搜了一下,还是有这方面的资料的。比较少。